[电源] 拆了一个公牛插排GN-401W

楼主(2025-06-11):
拆了一个公牛插排,使用插排的导线接到一个新的插排上面继续使用。

年代太久远了,外壳都裂开了,

拧螺钉以后螺钉下面的塑料柱直接断了,

用的特殊螺钉,

这个新插排左边的6个螺钉是三角槽的,右边的两个螺钉是普通的十字螺钉,

把拆下来的线接到新的插排上面,火线接在开关上,

公牛插排导线的质量还不错可以继续使用,

新插排的开关上面带一个蓝色指示灯。

网友:
比较老的公牛,做工很一般

网友:
我有个第一款一样的插排

网友:
就是壳子容易碎了

网友:
这种老公牛插排用料还可以,缺陷是外壳材料易老化。

网友:
好商品时代,外壳坏的快。

网友:
这个外壳氧化的厉害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外壳氧化的厉害。

网友A:
以前的排插外壳确实更容易老化,是不是当时的技术问题

网友:
年代感啊   哈哈

网友:
做工很一般

网友:
这个公牛它有点老啊。

网友:
壳子老化了,线没问题吗。
那时候的国标都是0.75的线径,现在是1平方了,还是换条粗一些的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排插外壳确实更容易老化,是不是当时的技术问题

塑料材质问题,当年我们塑料加工工艺不过关,不耐老化

网友:
有些年头了吧,外壳都黄了

网友:
第一个可以进历史博物馆了

网友:
以前的插排很都是焊接的,不像现在的大多是一体铜排

网友:
哪个年代的公*做工很一般

网友:
里面的咸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