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散热风扇上原厂用的什么胶布?

楼主(2025-06-11):
图上这个好像是布的。我用电工胶带、透明胶等贴着久了就会自动翘边或脱落,它这种用到报废都不掉。

网友:
好像是这个,绒布线束胶带

网友:
应该是醋酸胶布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很多鼠标里面也用这种 胶布粘在反射树脂上面。

网友:
应该是3楼说的产品,帮你在网上搜索了一下:醋酸胶带是以醋酸纤维布为基材,单面涂布亚克力胶粘剂制成的工业胶带。该胶带具有优异的耐温性能,长期耐温达105℃,短期可承受180℃高温 ,同时具备耐溶剂侵蚀和抗老化特性,使用寿命可达15年以上。其绝缘性能突出,击穿电压可达1.9kV至2.2kV ,抗张强度为600N/cm,断裂伸长率15% 。醋酸胶带广泛应用于电机、变压器、电子元器件等领域的电线包扎、绝缘保护和固定,尤其在汽车线束、液晶屏维修等场景中应用广泛

网友:
学习一下,知道了新的胶布

网友:
绒布线束胶带

网友:
德国的德莎了解一下,非常厉害。

网友:
原来是醋酸胶带

网友:
就是醋酸胶带。笔记本里常用。

网友:
醋酸酯胶布,TB上面好多

网友:
醋酸胶布吧,汽车上用的绒布胶带好像也是这东西

网友:
哈哈,3楼,8楼,12楼到17楼都说的对,是醋酸胶布,我是18楼。

网友A:
我记得是叫醋酸胶布,我在宝上买过一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叫醋酸胶布,我在宝上买过一卷。

醋酸胶布有醋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