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飞利浦 327E8FJSW/93换灯条。修成这样?是屏幕弄坏了?

楼主(2025-06-12):
飞利浦 327E8FJSW/93换灯条。修成这样?是屏幕弄坏了?

开始换好灯条。开机屏幕无显示。屏亮,又把屏幕排线重插了一下,就有了,但是只有一半屏幕。另一半花幕,无论如何重插排线无用是屏幕坏了?。还是屏幕的驱动电路板子搞坏了?谢谢。
飞利浦显示器327E8F三分之二暗三分之一亮故障 [复制链接]飞利浦显示器327E8F三分之二暗三分之一亮故障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网友:
报废处理,无解。

网友:
拍个边板看看  如果逻辑板到边板还有两根卡口的变排线就检查排线

如果没有就是你不小心碰到边板到屏幕的的软牌上面的COB了

网友:
屏幕FOG排线处被外力弄坏了,买新电视吧,又不贵

网友:
右边灯条倒是好了,左边屏又出问题了,这个应该难搞了,我之前同款型号的,是左半边全黑,然后插拔排线就解决了。但你这个感觉不是排线接触的问题了。所以维修还是要很小心,不然故障会扩大。

网友:
弄不好就是屏幕信号线坏了

网友:
重新插一下排线,如果没有效果就是屏坏了

网友:
32的就直接报废了吧,大尺寸还有点价值去换下排线

网友:
恭喜你修成这样是屏幕弄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是压碎的,是屏幕角碎了,水平差

网友A:
可能是软排cob 要专门的压屏机弄,如果当地有可以修一下,看你设备本身的价值把,费用要二百左右,,刚修一个屏幕,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排cob 要专门的压屏机弄,如果当地有可以修一下,看你设备本身的价值把,费用要二百左右,,刚修一 ...

是压碎的,是屏幕角碎了,软排cob好的,可能是屏幕有隔丝铜线断了,修不好了

网友:
估计是底下的括弧板坏了

网友:
大型翻车 自己不愿意 承认 ,还幻想 看看有没有 机会。没有了 兄弟

网友:
玻璃破了,液晶走线干断了,已经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压碎的,是屏幕角碎了,软排cob好的,可能是屏幕有隔丝铜线断了,修不好了

屏损呐确实就没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