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MWare运行NAS操作系统,是否可行?

楼主:
听说在VMWare里面可以跑各种各样的NAS操作系统

各位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MWare呢

网友:
何止行,简直特别行

网友:
运行一个试试呗 俺还不会装NAS

网友:
非常可以,,比如vmware里运行群晖。。。

网友A:
VMWare里装NAS操作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B:
有没有教程   ?    用Vmware   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是个新尝试

网友:
通常用esxi或者不用VMware用p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VMWare里装NAS操作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有些人喜欢all in one,如果物理机性能够强悍,可以同时运行多个系统,如nas系统,网关系统,黑苹果系统等,并且一些比较成熟的nas系统在虚拟化中更容易实现,例如黑群晖,黑威联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教程   ?    用Vmware   的优势是什么?

如果硬件性能够强悍,只运行一个系统会有些浪费,为了提高硬件系统的利用率,在硬件上安装虚拟化平台(VMware,PVE,等)做宿主,用虚拟化平台的虚拟化功能,虚拟出多个计算机硬件,然后在这个虚拟出来的计算机硬件上安装操作系统,这样多个操作系统利用虚拟化平台在一套物理硬件上同时运行,合理利用资源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件性能够强悍,只运行一个系统会有些浪费,为了提高硬件系统的利用率,在硬件上安装虚拟化平台(VM ...

请问有些对显卡要求稍高的软件,虚拟机的显卡可以跟得上吗?单位的道闸,3个厂家,不同软件,现在用3台电脑 ,想把它们合并,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MWare里装NAS操作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看需求,我主要是装上NAS然后装迅雷下载器、VPN,目前就这两个用途

网友:
如果是allinone,好像挺多人直接esxi里装win、linux、OP、NAS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些对显卡要求稍高的软件,虚拟机的显卡可以跟得上吗?单位的道闸,3个厂家,不同软件,现在用3台电 ...

虚拟机可以的,关键是显卡能否满足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些对显卡要求稍高的软件,虚拟机的显卡可以跟得上吗?单位的道闸,3个厂家,不同软件,现在用3台电 ...

理论上是可以安装VMware,然后虚拟出3个服务器OS,然后在3个OS里面安装3套各自的软件,如果对显卡要求高,可以给物理机安装显卡,然后做显卡直通给给虚拟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需求,我主要是装上NAS然后装迅雷下载器、VPN,目前就这两个用途

你这么一提醒我感觉我也有这个需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MWare里装NAS操作系统的意义是什么

理由1:节省一台设备

理由2:方便跨网访问
【我在办公电脑是装了虚拟机飞牛,就为了方便不同设备从办公电脑上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