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小白求教,金仕顿240G开卡后只有120G,某宝店铺也跑路了

楼主(2025-06-12):
该盘只有3个芯片,SM2259XT2GAA + 29F64B2AMCMG2,开卡后只有120G, 是否是哪里操作不对? 有没有合适工具的量产工具?

网友:
开卡的时候选中间那个48b,容量设置240g

网友:
说不定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可能,实际连120都没有。

网友:
就算是120G,如果价格低的话,还算良心。真正扩容的估计会拿8G来吧

网友A:
感觉应该是颗粒的问题。看CE也不对!三个颗粒,怎么只有5个CE!!!

网友B:
选颗粒的时候 选L06_B0K的那个
转为b0k模式
容量为1.5倍

网友:
指定CE。5个不对称CE,开L06_B0K模式的话,刚好240G。倒是一点不浪费

供你参考
记录贴:SM2258xt解决不支援不对称配置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网友:
手动勾选一下ce,指定ce和容量就能开出来240g了

网友:
经典L06B开B0k,(64+64+32)*1.5的容量

网友:
要稳定就开160G L06B MLC
要容量就开240G BOKB T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颗粒的时候 选L06_B0K的那个
转为b0k模式
容量为1.5倍

转为b0k模式在哪里? 1.5倍在哪里找呢?

网友:
明显山上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应该是颗粒的问题。看CE也不对!三个颗粒,怎么只有5个CE!!!

没有问题的 是 2ce 64g 2个芯片  1个32g 1ce

网友:
实际应该是 64+64+32 g     这种 不同ce 想同id的,需要指定ce 开。开成b0kb是能开到240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为b0k模式在哪里? 1.5倍在哪里找呢?

三个模式中间那个

网友:
属于不对称CE, 需要指定CE开

网友:
找b0kb 工具吧   2个 64G  1个32G     x1.5 =240G

网友(2025-07-19):
就算是120G,如果价格低的话,还算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