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近在改无线电批,大家参谋一下哪种电池方案好

楼主(2025-06-12):
最开始的方案是内置升压 充电模块,外挂电池,好多人说丑,准备做电池盒放顶上,残留电批完整性
这是最开始的方案

电池盒方案分别是 三节14500 4节14500 两节18650 三节18650
加上模块外壳 体积还要大2毫米

网友:
万能的淘宝有成品卖,大概两百多,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的结构,电池内置在握把内

网友A:
感觉用个外接电池包更好

网友:
有线的省心

网友:
同意外接电池包,你这再怎么改也是丑

网友:
look in my eyes,tell me why ?are you  ok?  哪怕你弄个外挂电池,用线联上也比这个好啊

网友B:
现在这个螺丝刀  上边这半部分是空的么

网友:
加装的话头重脚轻吧,感觉操作不好,少量打螺丝还行,打多了会很累的

网友:
带电源适配器的好用些

网友C:
听哥的话,搞那种公模的电池接口,手电钻那种,直接买现成的还带外壳

网友:
用18650电池耐用些

网友:
如果不需要无极变速电压,可以用单节电池3.6伏的,用一节26350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本来是什么电批呢

网友:
这也太重太长,不好用嘛

网友:
这样改不仅难看,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个外接电池包更好

+1,这样用着也轻松

网友:
接一根长软件,用起来秒杀你这个方案。

其实普通家用,几块钱那种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个外接电池包更好

是准备做专用电池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这个螺丝刀  上边这半部分是空的么

有一定的空间可以放下升压和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哥的话,搞那种公模的电池接口,手电钻那种,直接买现成的还带外壳

公模接口加电池壳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