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入门表电压、电阻档-用可调电源和电阻箱测试比较

楼主:
攒了几个入门级表
没有精密电阻和标准电池这些校准条件
看指针表说明书说可以做电阻箱,
就拿来比较比较这几台表的读数,看是否在标称误差范围内
SK120pro输出9.99V电压

用排阻的米尼帕四位半读数略高

另外两台表读数略低
看起来还在5‰误差范围内

但指针表电阻箱的误差就大了些,
可能MF47T用的分流电阻本来就不如触控电源精度高
而且50k档电阻箱指针还会动,
看起来7129方案在200k电阻档输出电压在1V左右
其他方案的电阻档输出电压低于0.5V

楼主:
测的照片比较多,本层补充
0.99V

四位半在9M欧这里超差了
可能是程序乱了

楼主:
最便宜的钳表误差也还行

楼主:
用指针表测小电压,
才发现读数难找
对我这种小白还是数字表合适

楼主:
其他档位测了测也差不多

楼主:
2.5M也不对

怀疑也可能7129方案兆欧的输出和其他方案不一样,被外磁表头分压了

网友:
羡慕啊,我只有一块

网友:
这种两表对夹的测量有何意义?是比哪个更不靠谱?五十步笑百步?

网友A:
指针表唯一的优势,是指示电压波动比较明显

网友:
指针式的表头灵敏度都是微安级的,做个参考还是可以的;但是数字表的精度就高很多了,有的都是好几位的,毕竟用的A/D转换IC,所以不能在一起进行比较,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还有,不同挡位,测的数值也不见的一样,毕竟分压电阻和电路的线阻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
指针表测电压时主要是输入阻抗比较小,测量误差大。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一堆表和电源,精度压根都没法保证
然后,指针表的温漂应该是5000p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直言,你这一堆表和电源,精度压根都没法保证
然后,指针表的温漂应该是5000ppm ...

确实,业余玩家上不了专业以期,也没校准条件
只是用业余设备,
在相同室温条件下简单对比下不同手持表的测量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唯一的优势,是指示电压波动比较明显

类似9922方案的数字表已经有模拟条
就是为了显示类似指针摆动效果的

网友:
玩具真多,变表哥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下一步要入手基准了,然后要纠结0的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下一步要入手基准了,然后要纠结0的位数了

不会的,
只是为了比较不同种类的表,
试用比较决定留下哪块档主力,
其他慢慢出掉
说到这里感觉自己好像渣男

网友:
同款SK数控电源模块,一屏显示所有参数,保护齐全,就是编码器反应迟缓,应该是没法更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