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电动车磷酸铁锂电池60V-73V-5A充电器电源

楼主(2025-06-12):
这个电源质量还不错二手的我已经至今使用近四年了

网友:
质量不会看,元件摆的挺齐的

网友:
元件用料好,散热片够大,设计合理,这样的电源就耐用。但厂家是不希望这样的。

网友:
如果把这些分立元件电容电阻,换成SMT封装的...............那可能观点就是没有料啊,省料啊..........做工不好之类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功率没缩水,我的72V10A的电流只能到7.2A,高频变压器上标的8A,

网友:
成熟方案,5A? 功率眼观还是差那么一丢丢

网友:
功率这么大,充电三轮的?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很常见的结构,但感觉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的结构,但感觉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

实际使用几种不同充电插口的App显示都大约为325W~3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使用几种不同充电插口的App显示都大约为325W~350W

那就算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