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用飞科剃毛器换电池

楼主(2025-06-12):
家用飞科剃毛器换电池

估计是太久没用,原电池漏液了,拆开后确认型号买了一对半成品,组合焊接后换到原电池位上。因为不考虑续航,为节约成本就买了最低价的。

网友:
连土豆没有

网友:
改成插电源就行,这种续航不是很久

网友A:
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发第二次吗?

网友:
最好改成即插即用!

网友:
剪毛器一定要买这种220V插电的省心,劲儿大!!!

网友:
这种是剃体毛的吧

网友:
镍氢电池啊

网友:
毛球修剪器,千万不要剃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发第二次吗?

是不是另一款剃毛器?我都是发一下删个文件夹。

网友B:
电池每节2200,续航也可以坚持一阵。

网友:
蓝热缩管像锂电池,实际是镍镉。换镍氢电池记忆效应少,普通的是浅绿,深绿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每节2200,续航也可以坚持一阵。

认真你就输了...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2200的电池?显然是坑人的,动力的容量选择低一些的比较好,稳定耐用内阻低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不可能有2200mAh。

网友:
这东西卡住那些小肉揪,皮赘啥的,卡就干掉了,弄点碘伏啥的

网友:
良心货啊,我买过三个所谓锂电池的电蚊拍,拆开都是小小蓄电池,而且基本当年能用,第二年就废了,充不了电,现在反而想买以前旧款的自己装电池的那种

网友:
这个还能继续用了

网友:
剃毛器是女用品,剃须刀是男士用品。

网友:
换电池后继 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