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组72V锂电的问题,用的是40节21700三元锂电池

楼主(2025-06-12):
请教大家,我要组一组电池,用的是40节21700三元锂电池,电池的支架是4X10的,要组2并20串72V的锂电池组,镍片应该怎么排列

网友:
去某宝看看现成的镍片,大概就有数了

网友:
2并,大约10AH,好干啥?最好是4并啊。再说有啥好排的,2并20串,就是做成4*10的方式嘛,不考虑保护板接线的话,就做成两排2*10串,在10串的头上把两排串起来,这样电池的正负极在电池组的一端。考虑保护板接线整齐,就是做成(2+2)*10,就是两只并起来,串同一排的另两只,再往第二排并,这样电池组的正负极在两端,就这两种方式呗

楼主:
大概是有数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更优的排列方法,没有看到这种现成的排列方式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怎么排,自己比划下就出来了,这个没有难度

主要是考虑电流是否够用,别相信标称放电能力,这个都要打折扣

网友:
容量太小了,电车用意义不大

网友:
电池串联太多不好,有一节不太好就都拖累,
容量大不只是耐用,内阻也低很多

网友:
4×10的布局,4方向串联,10方向2个并联。

网友:
主要看电池组需要的形状。有些工厂成品做的非常漂亮,利于焊接接线,尽量减少联片长度,利于散热。

网友:
每节电池的正负极不用我标了吧

网友:
得看你放入的地方,再决定形状排列。

楼主:
太感谢了,@纯粹的力量,排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