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电阻能不能两个手指同时碰到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5-06-12):
普通万用表测大阻值电阻,比如几K的,绝对不能两手同时碰到表笔,也没必要两手同时碰到,因为表笔底阻对这么大的电阻影响不大。
但对于1Ω以下的电阻,两手可以同时碰到表笔,如果没有夹子,用普通万用表测量时,两手一定要按紧电阻。
人体电阻一般为几千欧以上。
假设人体电阻1KΩ,根据电阻并联公式计算得出,1Ω电阻并联1KΩ电阻值为0.999001Ω,影响非常小。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精度,找个阻值差不多的,要求不高没问题

网友:
测大电阻影响很大   不可以这样

网友A:
安全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要碰,,有的馬大哈  带电  各种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什么时候都不要碰,,有的馬大哈  带电  各种骚操作

然后就是各种啪啪啪

网友:
最好两根表笔都带上鳄鱼夹,夹住要牢固,手拿着表笔的后面的橡胶地方,这才是正确的操作。

网友:
测单节没问题,要是多串的还是要考虑电池电压对人体安全的威胁了

网友:
不要同时摸两只脚,灵敏度高的一只都别碰

网友:
尽量还是不要碰到,对阻值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
这要看什么精度了啊,当测量小电阻时候,甚至接触电阻都要考虑进去吧

网友:
可以,再拿个计算器换算一下

网友:
你接入电路的不只是纯电阻,接入的是一块重达数十公斤的生命体,普通万用表本来就对复杂生命体测量望而生畏,你还吓唬它?

网友:
测高阻值电阻影响大。

网友:
认为人体是固定阻值,与被测电阻并联,阻值小误差小,阻值越大误差越大。

网友:
以普通万用表两线制测电阻,你所讲的有几个误区:
1、表笔尖金属部件最好不要触碰,对测量结果精准有影响;如果三位半以下问题不大,表内芯片会“斩波”。
2、四位半及以上仪表测量100Ω以下电阻时最好不要触碰表笔金属部分,一是会影响到仪表“比较法”的电路电流,二是手指温度对测量有不确定性。
3、普通万用表两线制测100Ω以下电阻没什么精度、准确度可言,还不如内阻表测得真实。

网友:
测小电阻用手捏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