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iPhone6激活锁,忘记了ID和密码提示激活锁

楼主(2025-06-12):
iPhone6忘记了ID和密码,现在开机就是提示激活锁,请问还能怎么玩?

网友:
拆存储,做个U盘?

网友:
没有密码就扔了吧,中情局都解不开

网友:
要是捡来的手机最好还给机主

楼主:
最终结果!送坛友了!

网友A:
如果你知道账号,那就去苹果官网找回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账号和密码,iPhone 6绕激活锁在市面上目前有无数种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B:
这手机还能用得起来呀

网友:
换新手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知道账号,那就去苹果官网找回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账号和密码,iPhone 6绕激活锁在市面上目前有无数 ...

不行,绕过去了应该直接变成游戏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还能用得起来呀

无法使用!但是据说可以绕过ID不能插卡变成游戏机连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