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应该是纽福克斯12V转110逆变器具体型号不明,顺便问问可以改成输出220V的吗

楼主(2025-06-12):
今天没事拆个纽福克斯110V逆变器,顺便看看有没有可能改220V输出

网友:
这个好改,我某宝和海鲜市场各买了一个,750W的38元,1500W的80元,操作如下:非晶拆下,剪断线圈加绕一倍圈数,焊点处上704,输出端更换整流、滤波、四个H桥管即可,反馈电阻都不用改,输出225V左右,改频率好像是芯片第3或4脚接高、低电位(具体忘记了,因不影响使用,我没改,目前放家里吃尘中)

网友:
居然是非晶逆变器,可以可以,不过貌似不是正弦的,方波机用非晶可太浪费资源了,该220v作用也不大,方波机只适合带阻性负载和开关电源负载,注意不能带有pfc的开关电源,例如绝大多数金银铜牌电脑电源,否则电源嗡嗡响,也就是只能带无pfc的电源或者水泥坨坨电源。而对于阻性负载和开关电源往往又不在乎110和220v,对于开关电源都能用,阻性负载就是功率小4倍儿子。

看这个变压器尺寸感觉功率不大,应该600w左右,你也带不了多大的阻性负载,电饭煲电炒锅都不行,也就能带带白炽灯了。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改,不改能用,改了说不定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