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反向虚标10倍,你敢信?正泰时间控制器(CHNT KG316T)

楼主(2025-06-12):
正泰的时间正控制器。包装上写的IE额定电流3安,真正拆开以后,两种型号都是30安继电器。一种挂孔安装,一种导轨安装都是30安。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向虚标10倍。这个平时用在室外路灯或广告牌上面的,夜间到时间自动亮起,白天自动灭。现在都用经纬度的控制器了,不用每隔一段时间去调亮灯时间,自动根据日出日落,一年四季自动变化。

网友A:
继电器30A也不代表能过30A电流啊。

网友:
30A是注册商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30A也不代表能过30A电流啊。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正解。赞一个!

网友:
说明厂家更知道厂家的尿性

网友:
降级使用才能寿命长,额定使用估计没几下就完了

网友:
根本没有虚标。你详细看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正品正泰的物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正常用10A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正规大厂为了品牌还是对质量要求比较高的,反向虚标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继电器虚标太狠,所以降级使用以达标

网友:
让我见识到正泰KG316T的内部,不知时钟精准度可否使用8025T改进。

网友:
良心商家,不虚标。

网友:
继电器30A也不代表能过30A电流

网友:
感性和阻性负载是不同的

网友:
电动机启动电流很大,3A的电机启动可能30A

网友:
又涨姿势了

网友:
这pcb铜箔应该达不到30a吧

网友:
这个只能说余量大,不代表就能大电流使用

网友:
还要看后面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