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笔改造,方便测贴片元件

楼主(2025-06-12):
现万用表常测小贴片,把表笔改造下

表笔打孔

1.2钢丝

打磨好

焊接

完工

网友:
不错不错,尖头测小元件方便。
最难的是打孔

网友:
这个改造很实用

网友:
相当好  钢针不错  挺好的

网友:
家用缝纫机针是先天表针圣体:
1.高硬度高锐度高表面度
2.镀镍防锈
3.头部线孔也可以穿线测
4.尾部是类似维拉批头的圆缺
我买了缝纫机针和铜管,
上次尝试过盈配合靠铜管变形硬怼进去,
结果把针干断了

改扩孔,攻丝打机米螺丝固定
材料还在路上,等到了动工

网友A:
我用剧毒铍铜特尖的

网友:
缝衣针、绣花针、小号注射针头……

网友:
已经是万用的了,楼主还在改造得更好,改造后的才能叫万用,这被改造前的应该叫千用了。

网友:
有特细的表笔,不过平时用的不多,而且测量贴片元件最好是拆下来测量,在板子上测量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剧毒铍铜特尖的

扎手上会见血吗

网友:
这打孔感觉挺难的

网友:
表笔自己打的洞吗

网友:
表笔上打孔这个操作有点东西

网友:
表笔自己打孔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B:
PXTX探针式万用表笔
买一根,一劳永逸,顺便问问楼主什么钻?同心度那么好

网友:
改造的不错,打小孔难度比较高

网友:
我焊接一个大头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XTX探针式万用表笔
买一根,一劳永逸,顺便问问楼主什么钻?同心度那么好 ...

志高21V无刷,1mm麻花钻

网友:
以前从论坛买了一块表,自带特尖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