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表的做工还是很好的,除了参数差一点。上四MF14

楼主(2025-06-12):
前些年偶然到手的一块表,MF14,简单拆解一下,看着里面还是不错的,除了内阻小一点

网友:
绕线电阻   真的可以

网友A:
厉害,就是漆包线吧

网友B:
我拆过2个这样的板子废品站老板要30一个,没有拿,后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2个这样的板子废品站老板要30一个,没有拿,后悔了

拿了你更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就是漆包线吧

锰铜或者康铜漆包线

楼主:
77年的表,快五十年了

网友:
77年产的表,成色还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2个这样的板子废品站老板要30一个,没有拿,后悔了

我记得全新的也就十来块钱一个,学校指定买的

网友:
老表表

元件都老化了吧

网友:
又见古玩物。。。

网友C: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玩指针表的好多都不会关注国外指针表,更不会去做对比。玩数字表的恰恰相反。

网友D:
一摆到头,刀刀压线
数字表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比刀刀压线更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摆到头,刀刀压线
数字表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比刀刀压线更精准

大部分时候,数字更准,偶尔需要观看指针表指针摆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玩指针表的好多都不会关注国外指针表,更不会去做对比。玩数字表的恰恰相反。{:0 ...

大师说得对,经常看你的视频

网友:
今天拿来2个的板子,还没有测量绕线电阻好坏,有没有需要的坛友

网友:
直流档1.5%的精度,在当年的国产指针万用表中,算是高级的高精度指针万用表
国产指针万用表中,精度最高的,应该是1.0%的MF18和MF35
常见的MF500和MF47之类,都是2.5%精度

网友:
我有几个标准表

网友(2025-08-28):
这个5类弧形串接磁系统做MF14的表头真是埋汰了

网友:
同款表在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