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装了个净水器,对比测试下装前后的tds值

楼主(2025-06-12):
安装过程很简单,就是装各种水管接头,装滤芯等,说明书看看就会了。这个贴主要对比下装净水器前后的tds(总溶解固体)值

先是找了一瓶干净的怡宝纯净水 显示0

再测试自来水  显示 116 至于为什么温度35 ,因为接的自来水冷却后的温开水

装好净水器正常工作以后,用两只不同型号的表笔测试下一个显示17 一个显示18 个人觉得达到了预期效果

————本贴完,用着比小区里面净水站的方便实惠————

网友:
自己装净水机用着方 便

网友:
溶解性总固体?

网友A:
通用机滤芯好找便宜实惠

网友:
三个滤芯的净水器价格比五个滤芯的要贵吧,刚换了五个滤芯的,一套才92块钱,喝着口感也挺好的,接近于矿泉水了

网友:
这没有达到预期吧?自来水才116,出来怎么都17,  18了?

北方自来水280多,出水都可以做到5, 6这样子

网友B:
安了净水器水后水还是要干净放心多了,只是这种净水器价格高,而且后来换洗净水器都有点麻烦的。现在好多人都不愿安装这种的了,就是安的直接挂龙头上那种比较简单的来净水了:

这样的钱不贵,坏了扔了换一个挂上即可。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自来水150多,过滤完的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机滤芯好找便宜实惠

是的,确实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了净水器水后水还是要干净放心多了,只是这种净水器价格高,而且后来换洗净水器都有点麻烦的。现在好多人 ...

这样的也可以吧。

网友:
0,就有点扯了,但纯净水到17、18也有点高。常见的纯净水3-10应该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了净水器水后水还是要干净放心多了,只是这种净水器价格高,而且后来换洗净水器都有点麻烦的。现在好多人 ...

这种就是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
拍照的技术有待提高,找不着焦点啊

网友:
这边自来水四百多,用400的ro膜废水比2:1出来是5-6,后来换了600的节水型ro膜废水比大概0.8:1,出来大概11-14

网友:
没用过净水器的路过

网友:
我也装了一台4个滤芯带罐子的,自来水值300多,过滤后 15左右。

网友:
我用了快十年的净水器,118的市政自来水出来只有1左右,中间只换了四个滤芯,反渗水芯一直没换

网友:
现在的水污染很严重   有必要装一个

网友:
都过滤掉了也并不是好事,吸收点矿物质对人体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