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佬用5v给电芯充电的问题?

楼主:
我有个小用电器,3v到6v都能供电,我想改成用单个聚合物电芯供电,但是这样就需要充电,我在用电器和电芯之间并联一个这种充电模块可以吗?
这种充电模块如果一直并联在电芯上会不会导致电芯电量慢慢流失?

网友A:
B+ B- 接电池正负,OUT+ OUT-接用电器

网友:
这种板子带保护的,静态耗电大概就是DW01,几个微安。
单个8205还是8205,工作电流2A左右,保护电流4A左右。如果电器瞬间功率比较大,建议并焊一个同样的MOS,废旧手机电池保护板上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B- 接电池正负,OUT+ OUT-接用电器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可以使用这个模块电池和负载分别接入对应的位置。

网友:
B+   B- ,接电池的正负极

网友B:
会导致电芯电量慢慢流失?答案是肯定,会!就算你啥都不接,电池电量也会慢慢流失的!只是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几个月大半年

网友:
模块漏电只是一个方面,电芯自身也会缓慢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有转换效率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

网友:
图片展示的模块自耗电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这不就是保护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电芯电量慢慢流失?答案是肯定,会!就算你啥都不接,电池电量也会慢慢流失的!只是这个时间可能比较 ...

假如说不考虑电芯自身跑电,这个充电模块也会耗电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不考虑电芯自身跑电,这个充电模块也会耗电嘛?

会,但正常来说非常少
除非你买到有问题会漏电的板子,否则正常情况下耗电非常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说不考虑电芯自身跑电,这个充电模块也会耗电嘛?

会,但是正常情况下,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主要告诉你结果,就是都这么用,但是你要注意这个模块买的默认电流是1A充电,如果电池容量小,要改R3电阻,具体改多大,你自己搜下吧

网友:
用这个4056锂电池充放一体板就对了

网友:
担心跑电 就串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