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50w的JBC245发热芯改936烙铁头,换头更经济

楼主(2025-06-12):
用jbc245发热芯改936发热芯,发热速度快,换头也方便,t900头子也平宜,用t12/c245控制板控制发热,恒温校果准,加热速度快,24V的电压,满载6A,150w
改装流程,
1.把c245发热的尖头切平,注意不要切割掉热电偶。
2.用手电钻夹住发热芯,用沙纸把jbc245的发热芯的发热头磨到3.99mm,可以一边磨一边试套936头子,直到936头子能套进去就可以不用再打磨了。
3.找一块没用的线路板切割成发热芯的夹具,连接好电路。
4.注意接线,试好后再装到936套筒里

网友:
改过一个T12,安的是紫铜内热烙铁头,感觉还可以,如果能钎焊可能更好。

网友:
果然都是省钱小能手

网友:
这么大功率

网友A:
蓝色的手柄线,看起来是DIY手机数据线用的液态硅胶线吧,
两粗两细的线芯,满载6A的电流正好是DIY PDC2C线的功率上限

网友:
很有创意的改造,
值得借鉴.

网友:
大大滴好,真是有想法,就去实现,这样的动手能力非同一般,我就不会改;我就知道买原装件,坏了就直接换,不会考虑怎么省钱。

网友:
高手啊还能这么改

网友:
这方法好,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动手能力简直是杠杠滴啊!

网友:
控制器用2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手柄线,看起来是DIY手机数据线用的液态硅胶线吧,
两粗两细的线芯,满载6A的电流正好是DIY PDC2C线 ...

是用了手机充电线

网友:
这样没用和1321没区别,费力不讨好,直接钎焊更好用,或t12换头平面焊也挺好

网友:
旧货利用值得推荐,

网友B:
这样会导致温度偏低和回温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导致温度偏低和回温慢。

是的性能不能像纤焊一体的哪样,但是150w的功率比936和t12的回温快。

网友C:
这算是降级了吧

网友:
越简单越方便越好,节省时间。

网友:
恭喜你 无意间DIY了艾莎的 itool -MK2 手柄  而且是150w 高功率版   900m烙铁头能再缩短一点 只包裹原jbc的发热部分 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降级了吧

优点,回温快,平宜头烙铁头换一个2-3元的黑金刚,可以换更好的烙铁头,拆装方便兼容以前的旧头。
缺点,比原来的回温慢一点(慢约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