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H27Q1TLYEB9R海力士这颗粒漏电不啊

楼主(2025-06-12):
如题,有一个硬盘盒,128g的容量有点小,想换成512g大小的。

海鲜市场看到一个卖的,建兴的硬盘,2246en的主控 ,H27Q1TLYEB9R海力士这颗粒,价格还可以,看中MLC
颗粒属性,准备入手。

这个颗粒容易漏电不,求问各位大神。

网友:
我也总听说海力士的颗粒爱漏电, 但是我不知道,颗粒漏电会怎么样呢?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理论上是颗粒都会漏电的,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
这个颗粒id同H27Q1T8YEB9R,是hy 16nm的mlc,还是比较容易漏电的。不过也没关系,2246en还可以pslc处理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颗粒都会漏电的,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
这个颗粒id同H27Q1T8YEB9R,是hy 16nm的mlc,还是比较容易漏 ...

这样的话容量就减半了,有点可惜啊

网友B:
这个颗粒属于漏电相对厉害的,但好像也看体质,你写满数据放一两个月再校验试试,能过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一两个月都撑不到,那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属于漏电相对厉害的,但好像也看体质,你写满数据放一两个月再校验试试,能过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一 ...

那就算了  找你定做一个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属于漏电相对厉害的,但好像也看体质,你写满数据放一两个月再校验试试,能过可以继续使用,如果一 ...

不如说它是漏电王

网友:
hy16m 漏电王

网友:
前一段时间 帮朋友  买了一个   现代颗粒的

回去看看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颗粒都会漏电的,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
这个颗粒id同H27Q1T8YEB9R,是hy 16nm的mlc,还是比较容易漏 ...

赞同  我也是海力士颗粒 H27Q2T8CEB9R  4颗粒开 512G PSLC 用了一年多 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容量就减半了,有点可惜啊

容量重要  还是数据稳定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  我也是海力士颗粒 H27Q2T8CEB9R  4颗粒开 512G PSLC 用了一年多 无问题

正解,这hy16 mlc上2246en开pslc还是稳的,直接开还是会担心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重要  还是数据稳定重要

我都要,所以找范范定做了一个

网友D:
海力士3DV6才开始好起来的,3DV6前面多少都有些漏电,开成PSLC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力士3DV6才开始好起来的,3DV6前面多少都有些漏电,开成PSLC最保险

学习了,知道海力士不靠谱,原来这么不靠谱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2246en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开pslc

网友:
史上最烂颗粒盘点,排名不分先后,
SLC:凡是吹PSLC和SLC一样的非蠢既坏,
MLC:现代的全系列漏电,
TLC:英特尔的B16炸CE,
QLC:英特尔的N18颗粒烂到136G只能开90G,

网友:
闪存,主要是开过卡后,它的寿命基本上就不知了,有一些盘,不知道被写入多少,又重新开,只有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