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菜到抠脚之维修水温传感器漏防冻液

楼主(2025-06-12):
之前换铜小三通,修好还有漏液。以为大三通漏,晚上仔细检查原来是温度传感器漏水。

拔掉节气门管,气门盖有点汽油漏出来。

下面这个就是传感器,去掉卡子可以拔出来

拔掉以后用盘子接着防冻液,防冻液刚换的所以回收起来。回收防冻液2公斤,外面修车没时间做这个动作。

传感器头上密封胶老化,因为是一体的所以用红胶打一圈装回去。注意一定要确保粘接面干燥,所以着了一把车排出一些防冻液,这样就不会有液体渗出。

第二天倒回去一公斤防冻液,看看还漏不漏,维修完成。

网友A:
防冻液没有装完,里面有空气,要排气,否则会高温

网友:
看来车果然都是修坏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车还是自己修放心

网友B:
这是啥车?有年头了吧,修好这里又漏那里。

网友:
跟买了神舟电脑的人一样,啥都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冻液没有装完,里面有空气,要排气,否则会高温

这是哪个师傅教你的...

网友:
维修厂为啥要给你接防冻液?卖给你新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啥车

别克昂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冻液没有装完,里面有空气,要排气,否则会高温

跑几公里,没漏就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车?有年头了吧,修好这里又漏那里。

别克10年老车,小毛病跟日本车比有些差距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几公里,没漏就补回去

直接补好像不好补,要有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克10年老车,小毛病跟日本车比有些差距

还是配件质量的问题,日系车这方面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