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充电式戒指型电子计数器

楼主:
几毛钱一个,买了两个,主要是看它能充电。

15元是电池款,充电这种要28元左右。
念佛,计人头。 空姐在起飞前也会使用机械式算人头。如果你看到空姐从某个人身边经过,但是她没按计数器,你懂得那个人是干啥的。

这款计数器不好的地方就是 充电口太深,一般的充电线只能够一点点,稍微一动就不充电了。把typc头上的胶切一点点就可以完美插入充电。
长按计数就是开背光,几秒钟后自动关闭背光。

网友:
功能挺多,没想到水还挺深!

网友A:
液晶屏的耗电非常小吧?要是有小蜂鸣器就好了,可以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的耗电非常小吧?要是有小蜂鸣器就好了,可以提示

我去年买过你这种,我按了5个2,发抖Y后居然有几万的浏览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年买过你这种,我按了5个2,发抖Y后居然有几万的浏览量。

哇,难怪会这么便宜

网友:
现在都这么卷了

网友:
这东西一般人用不到

网友:
有生产就有需求,
有需求就有生产。

网友:
C口看着是比较深,需要头子比较长的线才能匹配

网友:
计数器?有何使用意义?

网友:
几分钱真的太香了

网友:
主打一个简单粗暴

网友:
再加一个一秒定时中断是不是就是频率计了

网友:
这价格好便宜啊

网友:
计数靠手按吗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居然使用了两片集成块,应该挺精准吧

网友:
让我想不通的是 念佛为什么要计数?念佛不是净化自己吗?

网友:
以前我以为是念经用的呢,原来是计数的。

网友:
几毛一个,拆电池都值哈

网友:
这还有充电的,倒是可以用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