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Fanatec顶级模拟驾驶基座拆解和维修

楼主(2025-06-12):
Fanatec(以下简称f家)是著名的德国模拟驾驶设备制造商,该公司产品应该被玩家当做顶级的模拟驾驶设备推崇备至

但是由于价格昂贵(几千到上万),结构复杂,且在国内没有官方销售渠道。一旦设备出问题,如果不找国内野路子维修只能返厂到日本或者美国的售后去维修。价格非常高昂
另外Fanatec在前几年业业务扩张迅猛,使得设计,质量,管理和售后没有跟上。加上各种模拟驾驶设备品牌(魔爪,图马思特,罗技等等)的追赶,使得Fanatec一度传出破产的消息。最后是CEO和创始人出局,公司被资本收购,使得公司还能继续维持。

在本人的维修和研究过程中,能感受到该公司产品设计精妙,做工扎实,使用体验各方面属于优良。但是。。。
最被人诟病最多的就是各种软件升级故障。用户在升级过程中各种变砖,掉固件,功能失灵时有发生。
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软件没有检查硬件版本,或者因为结构复杂多MCU的结构导致各MCU的固件之间不能匹配导致的。甚至还有莫名其妙掉固件,每次开机需要强制升级的严重BUG。有些BUG会导致严重的用户无法恢复使用的状况,导致只能返厂。
结论就是该公司在软硬件在软硬件版本管理,售后服务上,差强人意,导致用户怨声载道。甚至把公司推向口碑崩溃和公司破产的边缘。

言归正传,本人最近维修了几台DD2模拟器基座。这款产品属于四五年前的Fanatec最高端的产品。采用的技术由于结构复杂,成本高昂,售后问题不断。导致后续产品已经不采用这些技术。

接下来,我会通过拆解让大家了解这款顶级基座的技术庐山真面目!

DD1/DD2在网站中的价格:

DD1,DD2实拍

金色的主轴显示出某种高贵气质:

屏幕显示效果:

索大的自制电源:

前部是通过一个卡环和盘子接口连接:

首先看到是拆解的全貌,由外壳,巨型无刷电机,控制板组成。基本上就是一台FOC设备(FOC可以自行科普)

其中包含如下电路板(顺序从输出轴网后):3.12寸OLED屏幕,巨型无刷电机,长方形光收发板,方向盘控制和无线受电板,马达控制和无线充电板,圆形光收发板,主板

主板和机头分离:

屏幕和机壳:

拆出机头的第一块大板子:

拆出机头第二块大板子:

两块板子正反面:

第一块板子中的圆形光收发板:

第二块板子中的长方形光收发板:

全部电路板:

维修状态的DD2:

其他外壳,散热器,风扇等附属配件如图所示,不过多介绍

这台基座牛逼之处,就是方向盘和基座之间的连接方案。
因为方向盘是转动的,基座是固定的。简单说就是一个是转子,一个是定子。转子接方向盘,定子接主板
方向盘一个是需要电源,另外一个是需要传输数据,高级的方向盘不但有各种按钮还有屏幕等等
一般的基座设计采用线缆连接,就是在空心主轴中穿过线缆的方式。为方向盘提供电能和数据传输。这也是绝大部分模拟驾驶设备采用的方案
有些采用螺旋线缆(类似老式电话的听筒线),也有用滑轮组固定线缆。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让转子和定子之间减少摩擦,扭曲等,来维持电能和数据的传输

Fanatec的早期产品,和近期产品,以及目前市面上几乎所有基座,都采用有线电缆连接的方式。好处是成本低,连接可靠。缺点是,线缆扭曲容易老化,断裂等等

f家近期产品的有线连接方案(滑轮):

而今天的主角DD2基座,采用无线缆连接的方案。电能通过两个线圈通过无线输电来传输,这个和手机无线充电几乎是一模一样

另外呢,数据通过红外导光柱来传输。这样就实现了方向盘和基座之间的无线缆方案。是不是很酷
当然这样做好处显而易见,没有硬连接,坏处是电能传输功率和数据帧率有所限制。当然作为方向盘来说应该是足够用了。另外一个缺点就是,结构复杂,成本高昂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电路板细节

定子上的圆形光收发板:

转子上的长方形光收发板:

光传输方案由红外收发器,导光柱,LDO,运放和施密特触发器组成。圆形和长方形的电路几乎一模一样。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收发的数据帧波形

导光柱下面的独立红外收发贴片:

受损的导光柱:

无线传输方案和手机无线充电类似,受MCU控制
受电方,在转子上。有MCU控制。一方面收发来自盘子的数据,一方面转换成光信号,传输到定子的圆形光收发板上。然后通过线缆连接到主板上。

转子支架背后是光收发板:

盘子接口板正面:

发电和电机控制在这块板子上,主要负责电机控制,磁角度传感器(这个内部也有数据和配置,有巨坑,后面再说)的控制,发电控制等等。通过线缆连接到主板上。

电路板正面

背面:

主板就不多介绍了,控制用户界面,usb通讯,总控

简单说这个基座,有3片MCU,分别控制盘子,电机,主板

然后3个MCU的固件,可以通过软件分别升级和一次性升级。上面说过,升级过程中各种意外,导致机器变砖或者不正常。大部分是非常严重的故障,各MCU之间版本不对或者配置不对,无法沟通起来,导致用户无法通过再次升级固件处理,只能返厂。这谁受得了
另外,几个部分之间的有线数据连接,光数据收发,无线输电等等环节但凡一个出问题,机器就会处于一种保护通讯模式状态。用户无法在这种状态下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非常复杂,或者只能返厂解决。所以搞得用户怨声载道。
另外,更复杂的事情在于。他们家的固件,并不公布原始固件。固件以密文方式存在驱动程序当中,mcu也是加锁模式,无法直接读出。这导致一旦固件出问题,返厂几乎是唯一选择。

好了,说到这里。。。正片开始。。。。
耐心看完上面图文的朋友,大致了解了这个坑货的问题。就是固件和配置的匹配问题。那么怎么获得编程器固件重新刷3个MCU呢,首先你要做的就是破解固件。
前面说了驱动程序中有密文形式的固件包。。。如何破解呢,这个需要另外开大帖子阐述了。。。这里先按下不表
总之就是在我一番破解之后,成功的了解了加密解密方式和密钥。并写出了专门的python程序来解码密文固件。
能得到几乎大部分f家设备的固件(各种基座,盘子,踏板,手刹,排挡等等)。有些固件是编程器固件,可以直接刷。有些是固件的app部分,缺bootlaoder。需要自己手工拼接,或者手动构造中断向量表,让app部分能脱离bootloader工作。缺bootloader的固件,无法通过软件设计。但是可用。有些bootloader,在mcu的auxflash里面,没加锁,可以直接读出来。相当于给你开了一道门,你可以读出来和app部分拼凑出完整固件来。。。这方面又够写一个大帖子了。。。你需要了解现在主流mcu的bootloader+app的固件结构以及防反向工程的措施等等。。。细节以后有机会另外再说。

破解程序:

破解出来的明文:

破解出来的二进制:

总之呢,通过破解和固件重新构造。能愉快的通过硬刷机了。盘子控制部分的mcu是M02J6V,电机和充电控制的MCU是M10Z7V,都用jlink刷机
主板是dsPic32,用PICkit3刷机。具体过程就不细说

盘子接口+受电控制:

马达控制+发电MCU

主板MCU:

连接J-link:

你以为已经过于复杂和烧脑,这个坑货的故事就完了吗?并没有。。。
上面挖坑说了,还有一个磁传感器。原理是用转子上的磁环磁场,来精确获得转子的转动速度和角度等等。这个对FOC电机控制至关重要。。。你可以理解就是复杂版本的霍尔开关。不同的是直接通过数据或者模拟接口传输位置,速度,角度等数据。且非常精密。
这个磁传感器采用德国的iC haus公司mhl-200磁传感器IC,该公司专业做各种磁传感器IC和设备可以自行了解。
这种磁控制ic在各种foc上都有应用,比如机器人的关节电机,各种磁编码器等等
和大部分磁传感器ic一样,可以存储一些配置(比如分辨率)和数据。通常有数据接口和模拟UVW接口
坑在哪里呢,这个ic,用的不是简单的spi或者i2c数据协议(市面上常见的磁传感器ic有MT6701,MA702,AS5048等等)。而是用工业级标准的biss-c协议
biss-c协议注重实时性,感觉很高级。但是对我们来说,太复杂了。
在维修过程中,遇到两台机器就是因为这个ic的内部配置数据有问题,导致电机会异常旋转,或者传感器数据异常导致基座无法完成自检
在datasheet中可以看到,这款ic的数据配置是并不是又flash存储,而是由一种叫Zener Zapping(齐纳击穿编程)的技术来存储。。。可以理解成一种EEPROM,但是用二极管来做的。。。好坑。。。
齐纳击穿编程需要专门的电压。。。反正两个字就是:麻烦
另外biss-c协议,网上很少有可用代码。需要自己写程序。。。
为了修复基座的传感器内部数据。。。硬着头皮,看了biss-c的白皮书,研究了很多资料。biss的数据帧和控制帧,一点一点啃。
做了一个小板子,接上rp2040开发板。用arduino写了一个能读写mhl-200寄存器数据并重新编程数据的小程序。。。各种调试,各种波形。。。这部分先省略吧。。。感觉又可以开一个大帖子。

自制小板接RP2040开发板:

寄存器地址和配置:

用示波器调试数据帧:

arduino程序片段:

总之呢,从好的机器上。把mhl-200磁传感器的寄存器数据,读出来。写到新的芯片中(淘宝就2家卖这个小众芯片的,价格六十五)
最后呢,几台基座,各种问题,都愉快的修好。花了可能大半个月的时间。研究了非常多的东西,跑线路,破解,写程序等等。
感叹,难怪这公司要破产了。。。各种复杂各种高成本方案,各种坑
另外,现在维修点东西真复杂。。。没有几把刷子十八般武艺根本不能愉快的玩烙铁。。。

最后放上f家后期产品dd pro(采用有线连接方案,mcu缩减到2个,电机功率也减小2/3):

ddpro和dd1/2的机头对比

网友A:
那么牛逼,问题来了,收多少维修费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牛逼,问题来了,收多少维修费合适?

技术无价

网友:
做工不错,各种技术融合

网友:
确实高级了

网友:
多向楼主学习,和楼主的水平差距太大了

网友:
家里玩赛车

网友:
很少见,挺复杂的

网友:
好久没见晒手艺了

网友:
太厉害了!超级无敌的技术大师!

网友:
厂家为了赚取售后维修费也是拼了

网友:
好多照片哦,看都看糊涂了。

网友B:
这要是废品价收坏的,想办法找你修好它,这不跟白捡一样了吗,实现了方向盘自由啊

网友:
个头不大价格不便宜,控制和程序的高阶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废品价收坏的,想办法找你修好它,这不跟白捡一样了吗,实现了方向盘自由啊 ...

闲鱼上有故障机,1000元

网友:
价格昂贵,结构复杂

网友:
观摩一下高端产品、高端拆修,楼主这软硬水平我等只有叹服。

网友:
一个电机这么复杂了吗,又是屏幕,又是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