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低成本激光+霍尔转速计 [已开源]

楼主(2025-06-12):
硬件地址: 激光转速计

软件地址: 迷你转速计

视频效果:

最近按照坛友推荐25买了一把山寨戴森吹风机,一直好奇实际转速有多少,正好前段时间看到坛友制作的激光转速计,那就复制一个,原贴:制作激光反射式转速仪与红外遥控器解码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外壳前后盖拼版打印,所以需要分割,懒得打磨了,出现一堆邮票孔

元件:
霍尔传感器:A3144E
激光接收器:ISO0103
激光发射管:6MM 5MW 3V激光管
测量范围:
RPS:1-50000
RPM:6-999999
测量距离:
霍尔:1.5cm
激光:贴白纸10cm,铝箔纸之类的距离会增加,未测

RPS实际应该能到6w左右,通过示波器输出信号有时候会显示异常,不确定是不是示波器输出问题,反正5w以下稳定,也就是RPM上限实际为3000000,不过屏幕就放了6位数,显示不过来,所以超过999999直接显示红色999999了

支持激光+霍尔输入,转速模式RPM,计数器模式CTR,红外遥控模式IR(不支持,突然懒得写代码了)
顶部三个按键,
左边电源键加模式,长按开关机,短按切换模式
中间切换键,短按切换激光/霍尔
右边启动/停止

屏幕顶部显示模式:中间MAX停止时为最大值,启动时显示RPM,下边显示RPS,右下角显示LD激光/HL霍尔

计数器模式

实测:霍尔模式

激光模式

通过频率发生器直接给信号测试,内置RC时钟源,测试结果还算准确,偏差不大

背面,现在测试,所以没贴电池,正常使用可以贴个锂电池,厚度随意,长宽看着能塞进去就行,已经尽量把元件往边上放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激光二极管焊接一定要快,磨磨唧唧的焊接很容易挂掉。

硬件没啥好说的,激光二极管发射信号,霍尔和激光接收管接受信号,其他都是屏幕充电类的辅助电路

  • · wifi|主题: 43, 订阅: 12

楼主(2025-07-28):
2025.7.28转速计升级说明

  • 优化电池电量图标,解决图标闪烁问题
  • 调整屏幕驱动,增加屏幕反色和RGB顺序配置
  • 增加屏幕刷新频率配置
  • 使用输入捕获方式重构转速测量机制
  • 调整测量结果滤波机制
  • 增加校准配置

固件下载方式(所有版本均适用)

前置说明:
下载过程中没有特殊说明下转速计都要要插Typec电源线保证供电正常,并且Typec电源线要和下载工具插入同一电脑,因为要通过电源线给转速计提供地线,不可电源线查充电器,下载线插电脑

需要安装STM32Cubeprogrammer,参考STM32CubeProg 下载及安装教程_stm32cubeprogrammer
温馨提示:这个二笔软件特别容易卡死崩溃,遇到问题就等一会,再不行就任务管理器直接杀了重开
STLINK下载
1.插入STLINK,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下拉工具列表找到STLINK,刷新Serial Number,正常会显示STLINK的序列号
2.修改频率为480kHz或更低,默认4000,现在质量不好的容易下载失败

3.点击Open file选择打开hex固件文件

4.转速计插入电源线供电开机
5.连接主板SWD到STLINK的SWDIO,SWC到STLINK的SWCLK
6.点击Connect连接,左下角Log区显示数据读取成功

7.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等待下载完成
8.断开STLINK,拔掉电源线,长按电源键开机

TTL串口下载
1.插入串口工具,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下拉工具列表找到UART,串口号选择串口工具COM编号(默认会从设备管理器查看编号,如果不会可以拔下串口工具刷新Port再插入串口工具查看列表中哪个COM口变化就选择哪个)
2.配置波特率,尽量选择115200或更小
3.点击Open file选择打开hex固件文件
4.转速计拔除电源线,关机
5.正确连接TTL和转速计TX RX(需交叉,TTL的TX连转速计RX)
6.短接SWC和3V3,然后长按开机键并插入电源线,设备进入Bootloader模式(长按开机键和直接插电源线都能让设备上电,在设备上电瞬间要保证SWC和3V3短接,之后就无所谓了)
7.点击Connect连接,左下角Log区显示数据读取成功

8.点击Download下载按钮,等待下载完成
9.断开STLINK,拔掉电源线,长按电源键开机

转速计校准
参考做一个频率基准源 - 创意DIY 数码之家,使用32763Hz时钟源输入转速计,查看转速计显示RPS,如32787,长按下键进入配置界面,短按电源键切换选项到calibration,然后短按上下键把数值修改为刚才转速计显示的RPS值,既32787,再短按电源键切换选项到Save,短按任意上下键保存数据,完成校准

楼主(2025-06-12):
本来准备使用自定义字体,搞了个数码管字体,看着还行,结果发现自定义字体不支持设置背景色,只能先刷一层黑色再输出数字,导致闪屏严重,无奈使用内置字体,有点丑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Adafruit_GFX.h>
#include <Adafruit_ST7735.h>
#include "OneButton.h"

// #include "DS_Digital12pt7b.h"
// #include "DS_Digital18pt7b.h"
// #include "Fonts/FreeSerifBold18pt7b.h"
// #include "Fonts/FreeSerifBold12pt7b.h"
// LCD
SPIClass SPI_2(LCD_MOSI,LCD_MISO,LCD_SCK,-1);
Adafruit_ST7735 tft = Adafruit_ST7735(&SPI_2,LCD_CS, LCD_DC, LCD_RES);

//key
OneButton btnPower(POWER_S, true);
OneButton btn2(KEY2,true);
OneButton btn3(KEY3,true);

#define UPPER_LIMIT 999999

// MENU
//菜单选项,取值123,切换菜单是设置为对应负值
signed char menu=-1;
#define menuRPM 1
#define menuCTR 2
#define menuIR 3

//是否激光模式 true激光 false霍尔
bool isLD=true;
//是否启动
bool isStart=false;
//计数器 计数统计
unsigned long count = 0;
//频率计 记录上次触发时间
unsigned long lastTime = 0;
//频率计 触发间隔,用于计算频率
long delayTime = 0;
float rps = 0.0;
float rpsMax= 0.0;
bool isBtn2Click=false;
bool isBtn3Click=false;
//计数器模式 启动时间
int startTime = 0;
long runningTime;

void pulseInterrupt() {
  long micro=micros();
  delayTime=micro-lastTime;
  lastTime=micro;
  count++;
}

//GPIO初始化
void initPin(){
  pinMode(POWER_C,OUTPUT);
  pinMode(POWER_S,INPUT_PULLUP);
  pinMode(KEY2,INPUT_PULLUP);
  pinMode(KEY3,INPUT_PULLUP);

  pinMode(LD_CTRL, OUTPUT);
  pinMode(SIGNAL,INPUT_PULLUP);
  pinMode(LD_POWER,OUTPUT);
  pinMode(HL_POWER,OUTPUT);

  pinMode(LCD_BLK,OUTPUT);
  pinMode(BAT_ADC,INPUT);

  digitalWrite(POWER_C,LOW);
  digitalWrite(LD_CTRL,LOW);
  digitalWrite(LD_POWER, LOW);
  digitalWrite(HL_POWER, HIGH);
  digitalWrite(LCD_BLK, LOW);
}
//电源键单击
void btnPowerClick(){
  menu++;
  if(menu>3)
    menu=1;
  menu=-menu;
}
//电源键长按
void btnPowerLongPress(){
  powerOff();
}
void btn2Click(){
  isBtn2Click=true;
}
void btn3Click(){
  isBtn3Click=true;
}
//屏幕初始化
void initLCD(){
// INITR_GREENTAB
// INITR_144GREENTAB
// INITR_HALLOWING
// INITR_MINI160x80
// INITR_MINI160x80_PLUGIN
// INITR_BLACKTAB
// INITR_HALLOWING
// tft.initR(INITR_MINI160x80_PLUGIN);

  tft.initR(INITR_MINI160x80_PLUGIN);
  // tft.setTextWrap(true);
  tft.setFont(NULL);
  tft.setRotation(1);
  tft.fillScreen(ST7735_BLACK);
  digitalWrite(LCD_BLK,HIGH);
}

//开机
void powerOn(){
  digitalWrite(POWER_C,HIGH);
}

//关机
void powerOff(){
  digitalWrite(POWER_C,LOW);
}
void startLD(){
  digitalWrite(LD_CTRL,HIGH);
  digitalWrite(LD_POWER,LOW);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SIGNAL), pulseInterrupt, FALLING);  // 下降沿触发
}
void stopLD(){
  digitalWrite(LD_CTRL,LOW);
  digitalWrite(LD_POWER,HIGH);
  de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SIGNAL));
}
void startHALL(){
  digitalWrite(HL_POWER,LOW);
  at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SIGNAL), pulseInterrupt, FALLING);  // 下降沿触发
}
void stopHALL(){
  digitalWrite(HL_POWER,HIGH);
  detachInterrupt(digitalPinToInterrupt(SIGNAL));
}

void stop(int menu){
  isStart=false;
  stopLD();
  stopHALL();
}
// 刷新电池图标
void refreshBat(){
    int analogValue = analogRead(BAT_ADC);
    int endX=156;
    int length=24;
    // 4.15(643)满格  3.5(543)没电
    int max=643;
    int min=543;
    float step=(max-min)/length;
    step=(analogValue-min)/step;
    if(step<0)
      step=0;
    else if(step>length)
      step=length;
    length=round(step);
    //电池头
    tft.fillRect(130,7,2,10,ST7735_WHITE);
    //电池体外壳
    tft.drawRect(132,4,26,16,ST7735_WHITE);
    //清空
    tft.fillRect(133,5,24,14,ST7735_BLACK);
    //电量
    tft.fillRect(endX-length+1,5,length,14,ST7735_GREEN);
}
//菜单切换
void switchMenu (int menu){
  tft.fillScreen(ST7735_BLACK);
  tft.fillRect(0,0,120,24,ST7735_BLACK);
  tft.drawRect(0,0,41,24,ST7735_GREEN);
  tft.drawRect(40,0,41,24,ST7735_GREEN);
  tft.drawRect(80,0,41,24,ST7735_GREEN);
  tft.fillRect((menu-1)*40,0,41,24,ST7735_GREEN);

  // tft.setFont(&FreeSerifBold12pt7b);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menu==1?ST7735_RED:ST7735_GREEN);
  tft.setCursor(3,5);
  tft.print("RPM");
  tft.setTextColor(menu==2?ST7735_RED:ST7735_GREEN);
  tft.setCursor(43,5);
  tft.print("CTR");
  tft.setTextColor(menu==3?ST7735_RED:ST7735_GREEN);
  tft.setCursor(88,5);
  tft.print("IR");

  tft.fillRect(0,25,160,55,ST7735_BLACK);
}
//刷新RPM界面
void refreshRPM(){

  float rps;
  char buffer[7]; // 6位数字 + 1位字符串结束符 '\0'
  long lRps; // 四舍五入取整
  long ms=millis();

  //micro时钟溢出或者第一次统计,不计算
  if(delayTime>0){
    rps=1000000.0/delayTime;
    if((rps*60)<6)
      rps=0;
  }

  //最低频率限制 6rpm,小于6rpm时为0
  if((lastTime/1000+1000*10)<ms)
    rps=0;

  if(rpsMax<rps)
    rpsMax=rps;
  if(!isStart){
    rps=rpsMax;
  }
  // tft.setFont(&FreeSerifBold12pt7b);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ST7735_YELLOW,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0,40);
  if(isStart)
    tft.print("RPM:");
  else
    tft.print("MAX:");

  tft.setTextColor(ST7735_MAGENTA,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0,65);
  tft.print("RPS:");

  tft.setTextColor(ST7735_MAGENTA,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52,65);
  lRps= (long)round(rps);
  sprintf(buffer, "%05d", lRps);
  //  tft.fillRect(45, 60, 115, 20, ST7735_BLACK);
  tft.print(buffer);

  // tft.setFont(&FreeSerifBold18pt7b);
  tft.setTextSize(3);
  tft.setCursor(52,35);
  lRps= (long)round(rps*60);
  //上限999999,超过999999显示999999红色
  tft.setTextColor(lRps<UPPER_LIMIT?ST7735_YELLOW:ST7735_RED,ST7735_BLACK);
   if(lRps>UPPER_LIMIT){
    lRps=UPPER_LIMIT;
   }
  sprintf(buffer, "%06d", lRps);
  //  tft.fillRect(45, 30, 115, 30, ST7735_BLACK);
  tft.print(buffer);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isStart?ST7735_GREEN:ST7735_RED,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135,65);
  tft.print(isLD?"LD":"HL");

}

void refreshCTR(){
  if(isStart){
    runningTime=millis()/1000-startTime/1000;
  }
  char buffer[9]; // 6位数字 + 1位字符串结束符 '\0'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ST7735_YELLOW,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0,40);
  tft.print("CTR:");

  int hours = runningTime / 3600;
  int remainingSeconds = runningTime % 3600;
  int minutes = remainingSeconds / 60;
  int seconds = remainingSeconds % 60;
  sprintf(buffer, "%02d:%02d:%02d", hours, minutes, seconds);
  tft.setTextColor(ST7735_MAGENTA,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0,65);
  tft.print(buffer);

  tft.setTextSize(3);
   tft.setTextColor(ST7735_YELLOW,ST7735_BLACK);
   tft.setTextColor(count<UPPER_LIMIT?ST7735_YELLOW:ST7735_RED,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52,35);
  sprintf(buffer, "%06d", count<UPPER_LIMIT?count:UPPER_LIMIT);
  tft.print(buffer);

  tft.setTextSize(2);
  tft.setTextColor(isStart?ST7735_GREEN:ST7735_RED,ST7735_BLACK);
  tft.setCursor(135,65);
  tft.print(isLD?"LD":"HL");
}

void btnHandler(){

  //菜单切换
  if(menu<0){
    menu=-menu;
    switchMenu(menu);

    isStart=false;
    stop(menu);

    switch(menu){
      case 1:
        rps=0;
        delayTime=100000000;
        rpsMax=0;
        break;
      case 2:
        count=0;
        startTime=millis();
        runningTime=0;
    }

  }

  //RPM页面按键处理
  if(menu==1){
    if(isBtn2Click){
      isBtn2Click=false;
      isLD=!isLD;
    }
    if(isBtn3Click){
      isBtn3Click=false;
      isStart=!isStart;
      if(isStart){
        rps=0;
        rpsMax=0;
        if(isLD)
          startLD();
        else
          startHALL();
      }else{
        stop(menu);
      }
    }
    //CTR页面按键处理
  }else if(menu==2){
    if(isBtn2Click){
      isBtn2Click=false;
      isLD=!isLD;
    }
    if(isBtn3Click){
      isBtn3Click=false;
      isStart=!isStart;
      if(isStart){
         count=0;
        startTime=millis();
        if(isLD)
          startLD();
        else
          startHALL();
      }else{
        stop(menu);
      }
    }
  }
  else if(menu==3){

  }
}

void setup() {
  Serial.setTx(SERIAL_TX);
  Serial.setRx(SERIAL_RX);
  Serial.begin(115200);

  initPin();
  delay(800);
  powerOn();

  initLCD();

  btnPower.attachClick(btnPowerClick);
  btnPower.attachLongPressStart(btnPowerLongPress);
  btn2.attachClick(btn2Click);
  btn3.attachClick(btn3Click);
}
long refreshTime;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long ms=millis();

  //屏幕刷新
  if((ms-refreshTime)>200){
    refreshTime=ms;
    refreshBat();
    if(menu==1)
      refreshRPM();
    else if (menu==2){
      refreshCTR();
    }
  }

  //按键tick
  btnPower.tick();
  btn2.tick();
  btn3.tick();

  //按键处理
  btnHandler();
}

网友A:
这个有点儿高级了,不知道打板文件能不能分享一下啊!复刻成本大概在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儿高级了,不知道打板文件能不能分享一下啊!复刻成本大概在多少啊?
...

打样文件要是有人玩的话我整理一下可以开源出来,成本为这个屏幕+激光管+激光接收+霍尔+单片机10块左右,剩下的各种容阻三极管有库存就花不了钱,没库存的话采购起来稍微麻烦点,估计也就是十块钱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非常不错

网友B:
好东西,楼主玩的都是高科技啊,有需要的坛友可以找你订做成品,估计成本不到30元吧(不含外壳,小锂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样文件要是有人玩的话我整理一下可以开源出来,成本这个屏幕+激光管+激光接收+霍尔+单片机10块左右,剩 ...

我手头有8h1k08a 不知道能否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文件要是有人玩的话我整理一下可以开源出来,成本这个屏幕+激光管+激光接收+霍尔+单片机10块左右,剩 ...

直接立创开源吧

网友:
估计众仪和菲尼瑞斯的测速仪马上就要出来了

网友:
好啊,这个感觉很多人想要一个玩

网友:
额,工具越来越多

网友C:
我的中仪VA8030转速表

量程才3万转,只够测测小风扇
测现在的高速无刷动辄超量程
大佬如果开团购的话真想买个成品了

网友:
示波器不错,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楼主玩的都是高科技啊,有需要的坛友可以找你订做成品,估计成本不到30元吧(不含外壳,小锂电)。 ...

不到30,到时候整理下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有8h1k08a 不知道能否通用?

主控stm32g030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中仪VA8030转速表

量程才3万转,只够测测小风扇

以前的风扇3w还行,玩高速涵道的话确实不够看,动不动10w+,这几天会开源,就不开团了,没那个心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风扇3w还行,玩高速涵道的话确实不够看,动不动10w+,这几天会开源,就不开团了,没那个心思 ...

很多开源项目,最后反而让中间商赚差价了,绝大多数普通用户不具备焊接贴片的能力,不如动员斑竹把优秀作品加入魅色系列全家桶,既摊薄成本节约时间,也能让玩家花钱支持论坛

网友:
做得挺好的,迟下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开源项目,最后反而让中间商赚差价了,绝大多数普通用户不具备焊接贴片的能力,不如动员斑竹把优秀作 ...

我去年买了个ptc加热板,就是某仙子的,不到10元一块,让我思路大开。从此不再怕贴片。练习贴2,3次就能贴出机器差不多的效果。从去年9月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超过20个贴片diy项目,包括仿做这种比较多元件的差分探头:
https://oshwhub.com/adminismk/50 ... -differential-pro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