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便宜方便的CR2032电池,盛泰芯游标卡尺

楼主(2025-06-12):
最近想买游标卡尺,之前看论坛里各种加装开关,以免电池放电的

现在看到市面上有新的用CR2032电池的了,而且电池是抽取式的,比较方便,电池容量大也容易买

就不用自己再费事加装开关了。不用了把电池夹抽出来一点就行

网友A:
机械的,就没有电池的困扰,精度等等业余足够

网友B:
我买的得力大屏卡尺也是2032电池方案,
唯一遗憾是不带盒子

看了下和这个盛泰芯吸塑包装款价格一样

精度也一样,都是正负0.2mm

实话二三十元这个价位的卡尺都是粗测

买盛泰芯或得力的塑料数显卡尺,做工和精度还比金属卡尺更好些

网友C:
卡尺精度没有0.02mm吗?
0.2mm也太差劲了吧?还要啥数显?
肉眼也不过如此吧?

网友:
多备几颗电池即可,到时间换上。

网友D:
2032电池好评

楼主这款到手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32电池好评

楼主这款到手价格多少

应该是几块钱的便宜货,我也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得力大屏卡尺也是2032电池方案,
唯一遗憾是不带盒子

0.2?这么垃圾?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尺精度没有0.02mm吗?
0.2mm也太差劲了吧?还要啥数显?
肉眼也不过如此吧? ...

肉眼量1mm都费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得力大屏卡尺也是2032电池方案,
唯一遗憾是不带盒子

都是代工货,哪个便宜买哪个

楼主:
这是卡尺不是千分尺啊。。。家用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0.2?这么垃圾?

塑料有弹性,即便是高密度的PA6,我认为是材料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尺精度没有0.02mm吗?
0.2mm也太差劲了吧?还要啥数显?
肉眼也不过如此吧? ...

做到0.02需要量具用钢超低温时效处理,二三十元的塑料尺身能做到0.2不错了,起码模具精度够,这个价位的金属卡尺加工得那才叫一个惨不忍睹,糙的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有弹性,即便是高密度的PA6,我认为是材料的限制

塑料的玩具啊,那不用说了,还是金属的靠谱...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F:
塑料的这种,精度是靠塑料强度来决定的
只要它够便宜,我不介意精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肉眼量1mm都费劲吧。。。。。

因人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就没有电池的困扰,精度等等业余足够

高度赞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的,就没有电池的困扰,精度等等业余足够

有些场合,比如测量拍照,大屏显示简单直观,机械的会有部分读者看不懂的顾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塑料的这种,精度是靠塑料强度来决定的
只要它够便宜,我不介意精度低 ...

看样子论坛里不少都是拿来做高精度加工的,都要0.0几mm以下的精度。。。可是家用量个一毫米误差都组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场合,比如测量拍照,大屏显示简单直观,机械的会有部分读者看不懂的顾虑 ...

哦,是的,这种需要给他人展示的,有显示的作用。机械的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