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车机尾线,又有新发现

楼主(2025-06-12):
大家好,今天又拆开了,又有新发现,四啦叭接线有了,就是ACC等没标,请各位大师再看看,谢谢。

楼主:
咋搞的?图片有几幅咋头朝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咋搞的?图片有几幅咋头朝下了?

没有所谓的,我的头能向下,也可以将手机180度的。

网友:
D12为+,大电容负极为—

网友B:
黑色的大电容就是正负极啊!

网友:
喇叭线出来了。负极出来了。剩下倒车检测、小灯、acc  这些都可以直接怼正极。找个带短路保护的电源直接怼。。

网友C:
粗的为电源B+或者ACC,或者提供具体车的型号网上直接买接转线,有标识

网友D:
我的方法,搞定了几个车机:
四个喇叭线已经确定,所以排除8根插针。
根据大电容找出电源正负极,又能排除两根插针。
然后接上12V电源,电源正极串一个5—10K电阻,用电阻分别去触碰剩余插针,触碰到ACC就能点亮机器。

网友E:
车机以前一直想弄个玩,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兴趣降低

网友F:
听说高档车机离开 本车 开机是需要密码的,需要解锁。低档的不需要密码。

网友G:
用八楼的方法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法,搞定了几个车机:
四个喇叭线已经确定,所以排除8根插针。
根据大电容找出电源正负极,又能排除 ...

谢谢大师,这方法可以一试,不会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八楼的方法查找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说高档车机离开 本车 开机是需要密码的,需要解锁。低档的不需要密码。 ...

是通不上电,输密码不也得通上电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机以前一直想弄个玩,结果随着时间推移,兴趣降低

手上还有别的车机,这是个D∨D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的为电源B+或者ACC,或者提供具体车的型号网上直接买接转线,有标识

没型号,没标注,所以这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大电容就是正负极啊!

正负极找到了,四个啦叭接口也有了,缺ACC线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所谓的,我的头能向下,也可以将手机180度的。

唉,真闹心。

网友:
求助,一个导航一体机,,,,|创意DIY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45824

看接口跟这个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