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9伏6F22方电池,顺便做个可充电的

楼主(2025-06-12):
拆个9伏6F22方电池(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拆前没拍照,哈哈

总成本小于5元,超市的南孚碱性电池要12

用透明塑料片折个电池大小的盒子,把器件全部塞进去

底面的充电口

粗调了升压电压,多次断电,电压稳定8.83伏,装到万用表里

完成

网友:
这种成品升压模块来升压导致的后果是静态电流比较大,可能放两三个星期就没电了,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拆了它。

网友:
这太糙了点...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不如用两块锂电池串连供电的,省电,用完充电。

网友:
有卖现成的,很便宜,外形标准,自放电更小,更耐用

网友:
这种充电的,放几周或几天就没电了

网友A:
这种3608升压模块的静态电流保证会让你大吃一斤

网友:
两块3.7v锂电池串联供电就行。这种带自放电太厉害了。

网友:
升压模块的静态电流很关键

自己制作过普通5号电池的升压,如果做得好静态近乎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3608升压模块的静态电流保证会让你大吃一斤

撸主说,一斤就一斤吧,勤快点充电

网友:
做的不错,就是充电麻烦,当你想用表时,他没电,充满电用一次,等几天又没电

网友:
可能自耗电电流偏大吧

网友:
用升压模块,应该先测测静态电流。

网友:
这就是用了个电池扣子啊外壳还不如用原来电池壳

网友:
内部还有空间加个开关吧!

网友:
建议动手之前搜下坛子里大师的解决方案,参考下人家为啥要大费周章自己设计电路甚至自己打板,肯定是有道理的哇

网友:
估计本身耗电比较大。

网友:
这种升压模块静态电流比较大,建议加个物理开关,不用的时候断开电池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