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充电充气泵,做工用料一般!

楼主(2025-06-12):
小黄鱼捡的,标签全部英文,看不懂,底部一个3.5的插座,一个USB插座,一个按键式开关。3.5的插座是充电的,开关是控制USB输出,机身四个轻触式按键,气压选择按键,+-气压调节按键,一个气泵打气开关,顶部气泵气管接口和一个照明灯。不知道充电电压多少,找个9伏的电源充电后功能全正常,给电动车补个气还是非常快的!

网友:
咸鱼水太深,这玩意新的某宝卖40元左右,咸鱼上我看也卖这个价,我就觉得不合算了。

网友A:
不知道质量如何,之前见过有人给自行车充电,结果车胎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质量如何,之前见过有人给自行车充电,结果车胎爆了

这么大劲???

网友:
玩玩可以,用前记得充电

网友:
给自行车充气还是可以的

网友:
390电机,,6v,,参数差点,,我买的540电机。15v电池的。机芯。

网友:
和玩具差不多,又上当了

网友:
单杠的打气一会就发热严重了

网友:
这个太小,就是个玩具

网友:
这种现在快白菜价了

网友:
金属齿轮好评

网友:
太小了这么打到马月去

网友:
自行车充气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啊

楼主:
补张底部的图片

网友:
能用就行,外销的啊

楼主:
再补张背部英文图片

网友:
看起来还行啊,对得起价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