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废卡片做万用表电池仓盖板(JY DT9205B)

楼主(2025-06-12):
同事准备退休,把万用表当垃圾,我捡了一个“JY” DT9205B数字万用表

缺点是没有表笔和9V电池仓盖板。

表笔容易解决,买成品就可以了。电池仓盖板,用一张废卡裁剪而成。

由于没有经验,做得马马虎虎。

网友:
有电容档好评,话说羡慕退休的,等我们这一代老了都是没得退休的...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找个黑色塑料更好

网友:
做这个东西慢慢做,一层一层测粘贴出来,能做的比较好的

网友:
就地取材好

网友:
嘉立创每个月的免费3D打印样品可以薅一个
我上个月打印了尼龙点焊手柄,可惜买的铜条有公差,导轨孔还要打磨

网友A:
看电池仓盖板像是挤压进去的,感觉电池还是会被甩出来的,拧个螺丝应该会好点。

网友B:
下面再加两个卡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池仓盖板像是挤压进去的,感觉电池还是会被甩出来的,拧个螺丝应该会好点。 ...

可以拧螺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再加两个卡扣就更好了

这样难度大。

网友:
还是找个黑色塑料做会更美观。

网友:
下面的卡口可以裁剪2块小的用AB胶粘,上面开孔螺丝固定。

网友:
剪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
下面两个卡 扣要单独加上去

网友:
原机应该就是这样的,用起来不会晃荡

网友:
有条件3D打印,没条件马马虎虎

广西壮族自制鸡

网友:
不错,合理利用,手艺不错

网友:
后盖简单做容易,就是卡扣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我做过的,表是网友送的。

楼主:
估计网友Lishibai,dzztom,sdaviy的建议,在原来制作的电池仓盖板的基层上,增加两个卡扣。利用那天剩余的塑料片,

根据具体尺寸,裁剪,打花,

用PVC胶水粘贴,

又马马虎虎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