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CD4511(BCD七段译码)测试

楼主(2025-06-12):
电路板及接线(下图)

给6脚一个高电平,数码管显示8(如下)

给2脚一个高电平,数码管显示4(如下)

给1脚一个高电平,数码管显示2(如下)

给7脚一个高电平,数码管显示1(如下)

然后,8,4,2,1这四个数相加可以组成1到10以为的所有数。
比如,2+1=3,同时给1、7脚高电平,则数码管显示3(如下)

4+1=5,同时给2、7脚高电平,则数码管显示5(如下)

4+2=6,同时给1、2脚高电平,则数码管显示6(如下)

1+2+4=7,同时给1、2、7脚高电平,则数码管显示7(如下)

1+8=9,同时给6、7脚高电平,则数码管显示9(如下)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好多型号都可以测试,加油!

网友A:
这不是电子技术的数字IC基础实验么!这也发上来?
那楼主有得玩了---从CD4001开始......

网友B:
数字电路其实很有意思,生活中常见的应用如,声光控灯的CD4001或者4011,当年红白机手柄里边的CD4069推CD4021,做一些蜂鸣器,BP声发生器使用4069的两级非门就行,以及当年我在修摄像机给摄像机的小寻设计的用4069分别出2黑两白四条斑马线,同时附带1KHZ的音频输出的维修工装,一些自锁开关使用4013或者74ls221,32768分频出1秒信号使用4040,4060,早期CRT电视上,切换AV的电子开关CD4053,CD4066,音视频切换设备使用4052(双刀四)4051(单刀八)等等,
    其实只要掌握了数字电路的基本原理,横竖就那些:与门,或门,非门,与非,或非,异或门,同或门,传送门(电子开关)这是最基本的八门,
   三态门、寄存器、BCD译码器(就是你玩的这玩意)锁存器等等可以慢慢来。基本上用的不多。反正攒了这么多年,我甭管是40,45,74,75哪一种也没按编号顺序凑全过。玩过的毕竟还是有限,只是看人家的电路仿造而已,毕竟我们上技校学电工,电子老师特意把数字电路和运放比较器这一部分给砍了,认为我们学这个没用,可偏偏没想到,毕业前后,我们却经常要用到这些玩意。只能自己啃

网友:
逻辑门电路

网友:
看起来挺简单,制作起来也麻烦,接线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其实很有意思,生活中常见的应用如,声光控灯的CD4001或者4011,当年红白机手柄里边的CD4069推CD402 ...

我没学过电子,0基础,就是自己觉得好玩,慢慢摸索的。高中时在物理书上看到过门电路,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也不知道有这种芯片,一直到过了10年,到2014年,我才买到了一些芯片,但也不懂这个逻辑,一直在睡觉。后来过了几年,我老婆跟我讲那个真值的关系,我才略微懂了一点点。最近做这个板子是来测试门电路的,做的时候还不知道译码器,寄存器也可以测,我一周前其实还完全不懂译码器跟寄存器是怎么运型的,最近找资料,看芯片内部结构图,才发现这个可以人工触发,觉得很好玩,就玩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子技术的数字IC基础实验么!这也发上来?
那楼主有得玩了---从CD4001开始......
...

哈哈,我电子0基础,但是一直很喜欢,就自己摸索着玩了,觉得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其实很有意思,生活中常见的应用如,声光控灯的CD4001或者4011,当年红白机手柄里边的CD4069推CD402 ...

这个分析很到位,透彻

网友:
长知识学技术 ,不错的分享。

网友C:
楼主至少是60后吧?那个“数”字我都不认识

网友:
手绘的功底十分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至少是60后吧?那个“数”字我都不认识

哈哈,周岁40

网友D:
逻辑门芯片有意思,楼主手绘电路图也漂亮。以前专门折腾机械开关的三档台扇,硬是从原理开始,用好几种逻辑门电路,而不用风扇专用芯片,成功搭建了比较复杂的控制电路,包括定时、遥控、电机驱动等,用处不大,主要是想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好理解逻辑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门芯片有意思,楼主手绘电路图也漂亮。以前专门折腾机械开关的三档台扇,硬是从原理开始,用好几种逻辑 ...

感谢前辈支持。确实,研究这类电路的成就感主要在于了解原理,大于实际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学过电子,0基础,就是自己觉得好玩,慢慢摸索的。高中时在物理书上看到过门电路,觉得很有意思,但 ...

回头我翻翻我抄的电子制作上面的那些简单实用的数字电路的应用试验图,发上来,用得上的可以试验一下论证一下,因为不一定都能用。有些经常有人更正和指出错漏,但是,这些玩意很有意思,而且数字电路非常便宜易得,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