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谁知道775电机上的这个连接杆怎么拆

楼主(2025-06-12):
谁知道775电机上的这个连接杆怎么拆,我用螺丝刀翘,结果竟然直接断了一把螺丝刀

网友:
加热 再用三抓拉马拉出来

网友:
撬出来外壳轴套那里会变形的,用合适的拉马

网友:
拉马最合适

网友:
先把轴套孔钻透,再用拉马。

网友:
加热 用拉马拉出来

网友:
用空开里面那个接线柱能不能做一个?

网友:
紧配的,只能用拉码了。

网友:
用合适的拉马

网友:
如果只需要电机的话,直接磨掉外面的套,给电机通电转起来,拿磨刀石靠上去,两分钟就搞定

网友:
这个只能拉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使用拉马,不能撬会把转自搞坏。
站内搜索“拉马”,有很多坛友自己做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 ...

这个要先钻孔,才能用拉马吧

网友:
先加热再撬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看来想弄掉,没那么容易的

网友:
加热,一端是密封的话自己能弹出来

网友:
哈哈,大力出奇迹呀!!!

网友:
老老实实上拉马

网友:
默默为楼主的启子默哀一下 段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