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正宗小黄花 定温烙铁

楼主(2025-06-12):
咸鱼上淘到这么小的一把黄花, 没有型号, 12V6W,
比我的食指还细点, 小马蹄头直径约 2mm
想看下能到多少度, 最近对这种定温烙铁感兴趣, 简单 温度稳定 价格便宜, 如果需要定温350度 用4mm左右的外热头, 究竟功率要多大?
花几块钱探讨一下;

手头正好有个 3-24V可调电源
实测下来, 10V已经可以很好用63锡, 12V有320度左右 用普通锡流畅;
烙铁头沾锡很好; 不存在烧死的可能
升温不慢, 头子的温度很稳定, 不像恒温烙铁不停的跳;

大大增加了 对这种类型烙铁的好感

网友A:
这小烙铁是用直流12V的,没有感应电,不会击穿那些易坏的元器件,是很好的烙铁;怎么没看到某宝上有卖的啊,买了可以用四节1860电池,做成便携式的烙铁。

网友B:
功率为王,六瓦太小了,升温和回温捉急,只适合小焊点,大焊点就不要想了,
桌面能摆下好几个焊台,像手术刀那样根据工况选器材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烙铁是用直流12V的,没有感应电,不会击穿那些易坏的元器件,是很好的烙铁;怎么没看到某宝上有卖的啊 ...

我是咸鱼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为王,六瓦太小了,升温和回温捉急,只适合小焊点,大焊点就不要想了,
桌面能摆下好几个焊台,像手术 ...

直流12V 是为 车上使用 设计的

网友:
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T12 用20V工具电池, 效率好很多

网友:
这种电烙铁感觉只能应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