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创见 SM3281L-AB 16G U盘测试以及贴 9DDL 卡 Verify CID/ISP 问题解决

楼主(2025-06-12):
这是原厂的板子的样子,Flash 是一颗 TSOP 封装 Bics4 32GB 的颗粒,创见给开了 16G,这个盘原来存的可能是一些设备的配置文件啥的,应该不是零售渠道的东西

上开卡工具可以看到更多具体的信息

这是创见原厂固件测得的速度。因为 TSOP 拿正片工具开不出来,后面我拿黑片工具低格开出了 30G 左右的容量(历时4小时吧)

黑片工具开出来有大约 1G 左右的 SLC Cache 存在,所以 CDM 测试看起来高了,实际顺序写入 20M 左右没区别,无论原厂固件还是黑片工具开的写入都是蹦极一样地上蹿下跳

原厂固件的写入曲线图

黑片工具开卡的写入曲线图

那么所谓的 pSLC 能不能拯救这个颗粒呢?答案是没有任何区别:

指定 ECC3 开出 8G 左右容量

可以看到没有任何改善,果断拆掉颗粒扔垃圾桶~

---------------------------------------------------------------------

接下来测试贴 TH58TFG9DDLBA8C,因为前几天刚杀了一块 2246en 得到几颗 9DDL,翻了下帖子说 3281 贴 9DDL 随便开,于是乎不出意外地翻车了。开卡软件的表现是长时间停在 Verify CID/ISP 之后就掉盘提示 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这在 32XX 上是多么熟悉的错误提示),后面又折腾了很久包括更换各种软件版本,其中有能显示 Pass 的但重新插拔之后还是无法认盘

为了测试排除颗粒问题期间我又翻出了一块 3281 的双贴板子单独贴了一颗 9DDL 结果开卡和测试写入一切正常,说明是创见这块板子本身的问题

然后我就检查跳线,我按照论坛这个帖子里提供的拆机图,拆除了所有那个拆机图里没有的元件包括 R1、SB4(这俩应该是和 TSOP 闪存相关的)U6(实际是一个 1nf 的电容),唯一不同的电压跳到了 R43 3.3V,结果开卡还是一样的错误提示

然后又花了亿点点时间,翻了下 SM3281 参考电路图,发现主控边上有两根数据线在板上是留空的,分别对应的是 F0NRD-c 和 F0DQS-c

于是两坨锡短接上这两个缺失的信号线

这回终于开卡正常了!

惯例上个最后的测速图(虽然也不重要啦)

这是板子最后被折腾的样子(忽略那根电源跳线,中间我还怀疑过电流过大自恢复保险过早触发的问题,这事遇到过,实际上 3281 这个方案的电流没有很大)

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那两条信号线是什么作用?DQS 我查到是和 DDR 频率相关的信号,NRD 暂时没查到更多信息,也不清楚为何同样的板子论坛另外坛友拆机那块创见原厂的板子没有这两条信号线也能正常使用。

引用来源

该板子的折腾暂告一段落((实际上为此我还买了两块单贴板子(快递中)准备拿来测信号对比,浪费了啊))

补充内容 (2025-6-19 07:36):
附注:
1. 这板子的 BGA 裸露焊盘有经过高温烘烤,在上锡记得提前清理或打磨焊盘,否则可能会吃锡不足或无法挂锡

补充内容 (2025-6-19 07:39):
2. 自恢复保险在长时间高温后可能会失效,如果上电后电流过低(<40ma)或插电短接ROM模式也无反应,可检查保险是否电阻变大

补充内容 (2025-6-19 07:51):
3. R47 和 R49 可使用两个 10Ω 电阻补齐

网友A:
我一直都认为3281白片工具开不了tsop就是因为白片固件是以nv-ddr2以上的速度启动的,并且需要vref,而tsop焊盘或者颗粒并没有考虑这些,所以卡在verify isp,也就是固件写了进去但没法启动

网友:
能折腾颗粒的都是大佬。

网友:
能搞创见板的是大佬中的大佬

网友B:
LZ厉害。请问一下帖子中的电路图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认为3281白片工具开不了tsop就是因为白片固件是以nv-ddr2以上的速度启动的,并且需要vref,而tsop ...

是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手动调整降频试过了也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厉害。请问一下帖子中的电路图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3281的参考电路在力创开源广场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的参考电路在力创开源广场有

好的谢谢,已按照提示找到了。

网友:
这个板子看着做工不错?就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
能搞创见板的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