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光伏逆变器和市电无缝切换的方法

楼主(2025-06-12):
先看视频

冰箱正常工作功率50瓦左右,异常时500瓦,一段时间后变0瓦

寻找光伏逆变器和市电无缝切换的方法

寻找光伏逆变器和市电无缝切换的方法

------------------------------------------------------------------

网友:
是变频压缩机冰箱还是普通压缩机冰箱?变频冰箱说白了就是自带软启动的压缩机,几乎没有冲击电流,启动是缓慢加速,最大功率就是冰箱的额定功率,因此变频冰箱的额定功率往往比较大,像一般双开门的普通冰箱150w,变频的就估计有500w左右,只要你逆变器和电池输出能力满足额定功率就能用。

但普通冰箱就有点玄乎了,因为压缩机是直接启动,要知道泵类带负载启动功率是非常大的,并且压缩机还是属于高压泵,憋压启动,我家这个100w额定功率的普通冰箱,除去灯15w,压缩机实际功率85w,额定电流0.65A,市电的启动电流能达到5.5A,我用4串铁锂带12v逆变器,这逆变器峰值1600额定750w,能启动这冰箱已经是拼命了,启动后摸后级H桥管都是烫的。启动电流最大88A,启动时间1秒不到,稳定电流9.6A。启动时我估计可能实际电流还要大一些,毕竟这钳表每秒只能采样3次,可能遗漏最大电流,不过即使这样,88A×13v这已经是1100多w的启动功率了,对于85w压缩机,即使考虑到逆变器还要给它提供无功功率,启动功率也达到了10倍,都差点炸机,因此若要带普通冰箱,最好逆变器真实功率得比冰箱大10倍才可靠,否则即使能启动,也是严重影响逆变器寿命的。

楼主可以找个钳表测测看你的冰箱启动功率有多大

网友:
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
冰箱是普通压缩机的还是变频压缩机的,变频的功率10倍估计早就凉了啊,如果是普通冰箱也不应该有10倍的功率,是不是那个功率显示的不是有功功率,压缩机没转,靠过热保护停机了

网友:
你这确实不行,是电机堵转了触发电流或热保护了,这要是那天保护失效冰箱就坏了。
我是用的逆控一体机自带的切换,还行,切换时冰箱,空调,电脑,根本都没感觉,不知道啥时切换的。

网友A:
请问光伏板运费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光伏板运费是多少?

本地采购的,自己开车拉来的
你可以考虑用货拉拉

网友:
毫秒级的不行的话,改20秒的…

网友B:
我偶然一次把冰箱插座开关关掉,然后立马给打开了,就听见冰箱压缩机发出很大声音,过一会才好,非常不顺畅的感觉,你这应该是电源切换电机启停堵转导致功率猛的上升。

网友:
压缩机不能连续启动    切换速度快就没这问题了    类似UPS不间断电源

网友:
最靠谱的办法不就是市电和光伏一起给电池充电,电池给逆变供电,逆变给全家的电器供电

网友:
如果不卖电就一个在线式UPS很简单

网友:
我的方案和你基本一样。没有发现冰箱在市电与太阳能切换之间有问题。

网友:
冰箱压缩机正常工作,最大功率就两百瓦多点,有的空调或冰箱,会增置一套瞬时断电后延时(譬如恢复上电再等3~5分钟后)工作的电路,管道压力下降后,再重新启动压缩机,可以考虑一下上电延时电路

网友:
通过UPS不间断电源切换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市面上有种产品,名字取的好听,电能路由器,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离网机就可以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偶然一次把冰箱插座开关关掉,然后立马给打开了,就听见冰箱压缩机发出很大声音,过一会才好,非常不顺畅 ...

普通冰箱压缩机有ptc启动和重锤启动,貌似现在很多普通冰箱都是ptc启动,就是有一个大功率的启动绕组,专门用来启动用的,串了个ptc电阻,ptc嘛,常温阻值很低就几欧,可以看做导线,通电后快速发热,电阻飙升,一两秒内就会达到额定温度,阻值很大,基本上就断了大功率启动绕组的回路,然后启动完成后,ptc需要时间冷却才能恢复正常低阻值,因此启动后,你立马拔掉再插电,这个时候压缩机根本启动不了,就是停转的状态,然后运行绕组又通着电,时间久了容易烧电机。不过通常并不会一次就烧,我以前这么干过,想给冰箱换个插线板,运气很好,它刚启动嗡了两秒我就给它拔了,换了个插板插上就有电流声,没有启动的声音,然后过了几分钟,才嗡一下启动了,我还纳闷启动还有延迟么。

这么多玩两次,电机才有概率烧

网友:
之前没看视频,看个视频就明白原理了,冰箱就是普通压缩机冰箱,毕竟就60w的样子,当然不是变频的了。而且应该就是ptc启动器的常见冰箱,冰箱应该是刚启动了一段时间,ptc启动时还没冷却恢复,然后断电,切换另一个电源,此时压缩机启动回路断开了,电机不会转,只有运行绕组通电,大家都知道电机通电后若没有旋转磁场阻碍电流,也就是类似通电电流卡死不转的效果,运行绕组感抗几乎为零,只剩电阻,所以电流会很大,然后主回路上有个元件叫过电流保护,俗称双金属片,过电流几秒后动作,切换主回路电源,待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左右双金属片冷却后自动复位,而此时ptc启动器早就冷了,就正常启动了。这就是整个过程。解决方案嘛,就只能延迟转换了,切换时延迟个5分钟,确保ptc凉了

网友:
楼上那些老哥说的都很有道理,要么你切换延迟个5分钟,要么用ups不间断电源,直接不让冰箱断电。我记得一般的双电源开关应该是没有延迟设置这功能的。要专门买带延迟功能的双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