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能推荐一款可表笔测量mA电流的钳形表嘛

楼主(2025-06-12):
某宝搜了好久,形容不准关键词,我就是想找个能表笔测量4-20ma电流的钳形表,结果搜出来全是210e,很烦,就没有哪个奇葩商家能设计个款式,钳表上有三个插孔,对应是600mA孔,com孔和电压电阻孔,这样一来,只需要一个钳表,就能胜任所有工作,而不至于需要检测仪表4-20ma模拟量时去翻万用表,需要测电机电流时又去找钳表,反正你就得随身带两个,即使是可用电流钳的万用表,不还是得随身带个夹子。

不知道老哥们有没有好的钳表推荐的,按理说像安能,众仪这些玩的花的厂家,怎么就不设计一款通吃一切的钳形表呢,难道是怕消费者一次性买到真正的“万用表”,就不会再去买个万用表和钳形表了,本来能赚两份钱的生意,肯定不能搞成一笔买卖。

网友A:
想测变送器输出?

网友:
你可能需要一个普通万用表配一个钳头就行了。

网友B:
毫安  微安都有

网友C:
华谊PM2118直流钳表可以表笔测电流,不过是直流微安档。

网友D:
ACM91也满足要求。但这表有个奇葩的缺陷,没有二极管档

网友:
现在的网搜很容易把人带偏,还是热心坛友提供的精准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谊PM2118直流钳表可以表笔测电流,不过是直流微安档。

华谊还可以,可惜微安派不上用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测变送器输出?

箱子里常备万用表和钳表,万用表大,钳表长,跟螺丝刀扳手美工刀塞一起,又占地方又容易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安  微安都有

这个,是表笔测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M91也满足要求。但这表有个奇葩的缺陷,没有二极管档

我看看去,没二极管无所谓,工业检修根本用不到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表笔测量嘛

显而易见的,普通钳口不可能实现毫安微安级精确测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去,没二极管无所谓,工业检修根本用不到它。

按照你的需求:
钳表的话,FLUKE368/369有微安级量程;
不过个人推荐FLUKE773,有双通道mA源,有4-20mA和模拟等功能,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手持万用表推荐KS/AG1253、1273,同样有4-20mA和模拟等功能,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华谊PM2118直流钳表可以表笔测电流,不过是直流微安档。

它的微安档可不是钳形测量的,跟万能表一样需要串联在回路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它的微安档可不是钳形测量的,跟万能表一样需要串联在回路中。

请仔细看楼主的帖子,他要的就是钳表表笔测的,只不过他要的是测毫安,微安不符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仔细看楼主的帖子,他要的就是钳表表笔测的,只不过他要的是测毫安,微安不符合要求。 ...

是的,你说的很对。

网友G:
你在淘宝上搜一下 数字钳形表DM3218+ ,看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需求:
钳表的话,FLUKE368/369有微安级量程;
不过个人推荐FLUKE773,有双通道mA源,有4-20mA和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在淘宝上搜一下 数字钳形表DM3218+ ,看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nice非常好,我就选他了,堪称完美,也算是个品牌货

网友:
来看看大佬们的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