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牙医说他有很全的打磨头

楼主(2025-06-12):
洗完后我问牙医用的是什么牙机,他说这是气动的。他给我看了看电动的,世新204好几台,同心度好力量足,声音也好听。他说他的打磨头很全,图中画红圈的正是我想找的,可以开小孔的。

网友:
我这用这个牙机,还行。

网友A:
洗牙用这个打磨?牙釉质被磨掉不会坏的更快?

网友:
牙机确实十分稳定,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牙用这个打磨?牙釉质被磨掉不会坏的更快?

他用气动超声波的洗牙吧,一把一把挂在那里,我问他是不是可以安装小的切割头,他让我看了世新电动的。

网友:
电动叫牙机  气动的他们往往叫  手机

网友:
碟型打磨头,应该是楼主想要的形状。

网友:
牙机打磨头全个,打磨假牙得心应手,话说消毒到位吗

网友:
想见识我一个真正牙医的工具么。。。全套,高速用气驱动的叫手机(给牙龈钻洞放药消炎用),低速用气驱动的我们习惯叫低速手机(转速低钻不了洞,修修活动假牙或者处理一下较软的牙齿结构),插220V的我们叫它打磨机(速度快嘛,修假牙效率更高一些用)。至于洁牙机(高频率的震动把牙齿表面的牙结石“牙垢”给震下来),如下图,从右到左,洁牙机,低速手机,高速手机,预留手机接口,三用枪(单喷水,单喷气,双喷水雾)

网友B:
要是没有牙医朋友,有没有可能直接去私人牙科诊所跟医生说买点报废淘汰的钻头磨头什么的?
另外,有没有可能买到坏了的牙医电磨拿回来自己修修?

网友:
我因为写了好多这类专利,对这东西也有点了解,牙椅接到气源,
手机看上去接一根管子,其实里面有四根(进气回气进水回水),流动的水来冷却所以持续工作稳定性很强

网友:
洗牙用超声波,这打磨头看起来比淘宝上的那些质量好。

网友C:
看了第三张图,我都有点恶心了,那么多打磨头,都脏兮兮的,为什么不洗干净了,整齐的摆放呢。至少搞个元器件的收藏盒,或者钻头的盒子那样,一根一根竖直了摆。

网友:
手艺人的金刚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第三张图,我都有点恶心了,那么多打磨头,都脏兮兮的,为什么不洗干净了,整齐的摆放呢。至少搞个元器 ...

这不是进入口腔的,是制作假牙的工具。

网友D:
现在的假牙基本都用3D打印了 ,需要打磨的地方很小,都是用气动的吧?而且方便消毒,很少见牙科用电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第三张图,我都有点恶心了,那么多打磨头,都脏兮兮的,为什么不洗干净了,整齐的摆放呢。至少搞个元器 ...

低速手机和打磨机用的是同一型号直径的头子,这个只会接触假牙,当修完假牙之后,会给假牙冲洗,消个毒,然后交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假牙基本都用3D打印了 ,需要打磨的地方很小,都是用气动的吧?而且方便消毒,很少见牙科用电动的 ...

分情况,如果需要打磨很多地方,用低速太慢了,磨半天都磨不动(假牙是树脂的,还是有一定的硬度,而且价格直接决定的硬度的区别。)

网友:
淘汰下来的要牙医跟你留着,消毒下用在diy上,不要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有牙医朋友,有没有可能直接去私人牙科诊所跟医生说买点报废淘汰的钻头磨头什么的?
另外,有没有可 ...

反正你薅不到我手里的,至于那些头子,基本都是磨不动了就直接丢了。

对了那些头子,一般打磨金属(如镍铬,钴铬合金这些),会选择用金钢砂的头来,打磨树脂(活动的假牙齿和那个板板)的话一般用钨钢针,这样效率高些,最后再用金钢砂来修整,再用橡皮头来抛光,或者用抛光机上抛光蜡来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