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关于USB 2.0在电脑端复制小文件时的速度太慢问题

楼主(2025-06-12):
USB 2.0 16GB U盘,在拷贝机上复制任何东西写入速度能达到12MB。但是在电脑端复制几MB小文件或者歌曲,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常常需要翻好几倍的时间。复制速度上下波动厉害,甚至0KB每秒,这是什么原因导致,请大神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跪求大神

网友A:
小文件好像就慢吧?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网友B:
做个压缩包再拷,这种事情还要我教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文件好像就慢吧?

有些不会。查了资料说是频繁寻址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压缩包再拷,这种事情还要我教你吗

没用,就算做压缩包,也要翻倍时间。

网友C:
我有个2.0U盘在只有2.0接口旧电脑速度还挺快,反而在有3.0接口的新电脑速度慢了很多。

网友:
小文件需要涉及IO和文件系统和读写时间限制,一般建议打包成压缩包再复制

这是一个可以说目前除了移动硬盘外没有任何一个单主控U盘能搞定的事

网友:
“在拷贝机上复制任何东西写入速度能达到12MB”  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是连续写入?
“但是在电脑端复制几MB小文件或者歌曲,速度就会非常非常慢”  而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理解是随机或者4k写入?
如果优盘又没有4k对其的话,对于这种小碎片文件写入速度就会比连续写入慢的多。

网友:
复制单个文件: 写入文件名 - 写入文件属性 - 写入文件内容 - 更新文件系统日志 - 完成

复制多个文件: 写入文件名 - 写入文件属性 - 写入文件内容 - 更新文件系统日志 - 写入文件名 - 写入文件属性 - 写入文件内容 - 更新文件系统日志 - ....

本质上就是文件系统的写入耗时远大于文件内容的写入耗时时,拷贝显得很慢。

网友:
换个U盘啊,你那便宜货肯定不行啊,另外硬盘换固态硬盘,U盘买好的私人制作的,品牌货没有什么性能好的,或者直接买固态U盘

网友:
小文件,解决不了的
还是要压缩,然后传输,到新电脑了在解压,优盘就是瓶颈了

网友:
小文件慢加上U盘垃圾,好一点的U盘再慢也不至于速度变0

网友:
用 FastCopy 这个软件复制就快

网友:
电脑端测个速,用USB3.0接口试试看。

网友:
换个USB3.0的U盘呗,或者一步到位换USSD。

网友:
换个USB3.0的U盘,USB2.0的撑死20多MB,USB3.0的即使在USB2.0的口上也最低能30MB起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2.0U盘在只有2.0接口旧电脑速度还挺快,反而在有3.0接口的新电脑速度慢了很多。 ...

虚拟快到后面就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就算做压缩包,也要翻倍时间。

不可能!!!!

网友:
试试TeraCopy,虽然不能提高复制速度,但是提高了多个文件复制效率

网友:
写入速度问题,受优盘自身方案,电脑本身的接口,以及电脑的驱动等等,有多方面的关系,可以排除法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