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有一块tda2030的2.1板子,现在拿来带一个低音炮,想升级tda2050可行吗?

楼主(2025-06-12):
现在tda2030 2.1的主板带着一个6寸的低音炮。卫星音箱是独立的,没有接在这个功放板上。目前就单独供低音炮。2.1的板子有3个tda2030,我想把另外卫星音箱的2路的tda2030拆掉,减少功率减少发热,然后另一块低音炮的tda2030我想升级成tda2050,不知道可行吗,功率够用吗?我自己想想拆了两个tda2030 三个芯片功率应该抵过一块tda2050吧

网友A:
也可以考虑用2块TDA2030接成BTL功放,作为低音炮的功放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考虑用2块TDA2030接成BTL功放,作为低音炮的功放使用。

额,这个好像难度,要改很多东西吧

网友:
可行,如果电源不改就没意义了,要是改了电源,还要看电容的耐压够不够

网友B:
TDA2050也算是生不逢时,性能/音质都比TDA2030优秀,但一直没有普及开来,这么多年来还是TDA2030的天下,谁叫TDA2030妇孺皆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2050也算是生不逢时,性能/音质都比TDA2030优秀,但一直没有普及开来,这么多年来还是TDA2030的天下,谁 ...

遇到了大名鼎鼎的LM1875

网友:
完全可以的。直接改2050就行了,不过改了也就那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