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OE模块为何如此简陋?怎么实现的电压转换?

楼主:
这种POE模块为何如此简陋?怎么实现的电压转换?

今天拆了一个海康摄像机配套的POE供电模块发现就是直连的?没有升压电路,记得以前拆的里面都有IC芯片电容一类的,

网友:
可以说是他本来是可以接12V的 也就是12-48V都 行是不是

网友:
这本来就不是POE模块,只是一个POE注入器,常用于网桥和AP等设备。通过转换接线提供外置电源的接入和网线分离功能

网友:
这种电压高了会烧摄像头的吧

网友:
这是网桥配套的非标poe模块,就是45 78供电

网友:
有种PoE协议,不知道是否行业定义的,电压就是12V,不用转换。这类低压PoE设备估计在设计上已经考虑到传统标准PoE线路接入的情况,否则,烧设备会变成常规。
看LZ的贴图, PoE_12V供电只用到了4、8脚,而传统标准的PoE_48V供电是4、5、7、8脚。新的PoE标准已经扩展到8根线,而且会有个协议协商,供电电压会更高。

网友:
不就是8根线,1236用来传数据,剩下的当电源线吗。你是说采用没有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标准的poe是有握手协议的

网友:
够简陋的,12V POE供电少见

网友:
非标poe
只能走12v
使用网线的 4578脚直接传输12v直流电。

国标的是通过网变调制走48v的。

网友:
这个是12V的,不是标注48VPOE协议,监控用的,百兆用4根,另外4根供电

网友:
应该有点  保护电路吧   直通有点。。。

网友:
POE不仅有48V

网友:
4线百兆,能用

网友:
非标准POE,4根走网络,4根用来供电,打水晶头的时候,留出供电的4个直接找个12V电压接上也能供电的那种

网友:
这种简单,实用多了

网友:
这不叫poe,其实就是网线里4根线接了数据,剩下的4根接了电源

网友:
现在的技术,很容易做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