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2018/19年时期的三星Type-C接口USB3.1 64GB U盘

楼主(2025-06-13):
2019年时候买的,那时候停产了一阵,当时该盘1GB 3块钱。
主控:慧荣SM3269AA(目前好像升级了,换成了慧荣SM3281主控,读取可达300M/秒);
存储颗粒:三星自家的7代14纳米TLC颗粒(看到别人拆开过的评测,里边是黑胶一体颗粒);
读取速度:154M/秒,写入速度51M/秒。

楼主:
看到一篇2017年的,其他人早期买的,也是150M/秒的读取速度

网友A:
现在的3281+mlc颗粒,性能比你这个略强,价格也很合适的

网友B:
要是有这种尺寸的公办PCBA和外壳出售就好了,我一直想搞这种小尺寸type-c U盘,主要是板子画出来也没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这种尺寸的公办PCBA和外壳出售就好了,我一直想搞这种小尺寸type-c U盘,主要是板子画出来也没外壳 ...

之前在别的平台看到别人拆解,是黑胶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3281+mlc颗粒,性能比你这个略强,价格也很合适的

我看了别人测试的,依旧还是TLC的,不是MLC储存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这种尺寸的公办PCBA和外壳出售就好了,我一直想搞这种小尺寸type-c U盘,主要是板子画出来也没外壳 ...

那应该是未来产品,等到Type-A接口彻底淘汰时候

网友C:
我的第一个U盘是2011年买的  2.0的8GB  花了6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个U盘是2011年买的  2.0的8GB  花了60元

那时候的U盘一般是MLC,不算亏

网友D:
老版速度慢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版速度慢一截

新版换成慧荣3281BB了,慧荣官方写200M的读取速度,三星64G新款能上300M。

网友E:
自己 3281 64g  usb3写入是75m
如果是128g 基本写入在110m
版上有测试 3281 用极品颗粒能到150m写入
3281 好处是 4k 读写  10m左右,比其它u盘主控4k读写 强了近10-2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 3281 64g  usb3写入是75m
如果是128g 基本写入在110m
版上有测试 3281 用极品颗粒能到150m写入

我有个2017时候的Sony/索尼 USM16X 16G MLC U盘,MLC颗粒,4K读写貌似近20M,是不是也能作wintogo?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7076-1-1.html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U盘。拖后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个2017时候的Sony/索尼 USM16X 16G MLC U盘,MLC颗粒,4K读写貌似近20M,是不是也能作wintogo?
http ...

16G winpe才够吧,firpe好像能运行的东西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G winpe才够吧,firpe好像能运行的东西多点

16G U盘装入大小1G的FirPE完全是够的,就是装Windows to Go比较鸡肋,应该没几个放着笔记本里的系统不用,从U盘去启动。好在微软删除了这个鸡肋功能。
而且Windows to Go卡卡的,不如用Linux发行版,即便没有4k的U盘,Linux大部分发行版运行起来也非常流畅,eg:Kali Linux、XUbuntu、openSUSE、SpiralLinux,没必要非得追求Windows to Go、4K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