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扫地机器人1T更换电池,保护板有无断电锁死功能

楼主(2025-06-13):
小弟想自己更换小米扫地机器人1T电池,但是不知保护板有无断电锁死功能。如果有的话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大佬提供帮助

网友:
不管有没有,一律按照有来操作

网友A:
没电自己会自动充,,,,可以不用管吧,,,最多只是工作时间延长

这种设备对原装电池应不会像本本那种玩法,,,,只是你更换的电池和那原装相比如何,

网友:
我想到一种方法,串几颗同阻值电阻,两边接上小电流直流电,各串接点分别焊接在保护板各节点上,正好这个板子上大部分焊点边上都有地方焊线。然后拆换电池,应该比换哪颗就给哪颗加电省事。

网友:
和我以前换的云米的很像,应该是没锁的,我之前也直接换的

网友:
用一个备用电池,电压跟你要换的差不多,并上去,再拆

网友:
从旁边那些点飞个线并上吧,万一有锁呢

网友:
这个比亚迪的主控,看起来外围除了两颗MOS之外也没有更多的芯片,应该是没有,看着和一般的电动工具的差不多。图片看不太清,具体你可以搜以下那颗BMS芯片的规格书,里面应该有答案。

网友B:
这是纯硬件方案,BYD的AFE,放心拆吧

网友:
锁电芯的话,给旧电池组充满电,临时供电小电池也充满,节点焊接小电池,替换大电池,去掉小电池。

网友:
应该是没锁吧

网友:
并接新电池后再拆旧电池不可以?

网友:
要试下,要不不知道

网友:
扫地机器人电池不至于带锁,科沃斯云鲸之类的都没有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电自己会自动充,,,,可以不用管吧,,,最多只是工作时间延长

我哥们的机器人出基站跑一圈就回不去了,电池换下来放那自己发热然后就没电了,电芯彻底不行了

网友:
这种没锁的

网友C:
应该没锁,扫地机电池也带锁,成啥了?

网友:
又想起丈母娘家隔壁的大冤种 女婿给买的扫地机器人 老人家不舍得用 把电池放坏了 返厂换电池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纯硬件方案,BYD的AFE,放心拆吧

没锁就好,回去了直接开拆。不是维修专业,仅仅有点动手能力,工具也不全,没条件不断电换电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没锁,扫地机电池也带锁,成啥了?

看网上有不少锁的,什么三端保险啥的,也不懂,估计是小部分型号在网上求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