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联芸方案读写放大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25-06-13):
联芸还是云联以及衍生品都有一个通病,就是读写数据放大。开卡完就是格式化一下,读取就达到了2万多GB,写入更是达到18万多GB,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在某些版本的固件,在SYS FW Setting 里面会有SMART信息的勾选框,把其全部去掉,开卡后就不现实读写量了。但是,有很多版本的固件,在SYS FW Setting 这个选项卡里,并没有SMART信息的勾选框,这些固件卡开,就会出现读写放大的问题。

本人思路是在固件的设置文件中MPTOOL.ini添加一些字符,达到让固件增加SMART信息勾选框的目的,不知是否可行。

或者有没有大神有其他解决方案,跪求指点。有偿受教。

补充内容 (2025-6-15 08:09):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这个只是在解决闹心的问题

网友A:
"读取就达到了2万多GB",那是因为固件bug,放出来的工具包都是修修改改好多次的,出bug很正常。从jmicron进化到maxio tec,至今都没能解决磨CE0这个老毛病,不知道为啥那么多人吹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就达到了2万多GB",那是因为固件bug,放出来的工具包都是修修改改好多次的,出bug很正常。从jmicron进 ...

不就是因为国产的么,现在啥沾上国产都有人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因为国产的么,现在啥沾上国产都有人吹

待湾jmicron拆分SSD控制器业务,然后成立云联,云联跑到这边开个分公司叫做联芸,然后官网一个叫做maxiotek,一个叫做maxiotec,故意混淆。

确实国产666

网友:
没了解这个,现在的产品是参差不齐,许多知名大厂的东西也不靠谱

网友:
老固件的bug 你能搞到新固件就能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毛病

网友:
参与学习相关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