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S10手机5G版本各种修复

楼主(2025-06-13):
朋友家里带过来的,都是小辈升级退下的机子给老人用。
一查发现这个S10系列有分3个版本,而这5G版则是尺寸最大的一个。
该手机有几个问题:
1、屏幕外屏裂,考虑到曲面不好整,搞了一个全胶钢化膜贴上搞定,就是指纹处有个圆圈减少使用影响吧。
2、后盖碎,好在做了功课,最后在咸鱼找到商家,价格比拼夕夕及某宝都优惠。
3、按键卡钝,本以为清理后就可以用,结果这货设计是用橡胶卡住的,直接拼夕夕买了套按键,安装方法也很简单,直接塞进去了事。

网友A:
我一直认为淘汰下来的手机就算换了电池也是运行不畅

网友:
三星就是太作死了

网友:
这是从俄乌上捡回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淘汰下来的手机就算换了电池也是运行不畅

这台手机配置还行啊。

网友B:
可以,能刷机么,系统刷机是不是能快一点

网友:
换屏幕的费用恐怕比手机都贵了吧,自己修还划算点

网友:
系统运行内存不足了

网友:
要一级保护,否则面目全非。

网友:
三星的质量真不怎么样,
带大家玩曲面屏,现在又放弃曲面屏了,我一直用平面的液晶屏,

网友:
这台手机就是坏的太严重,幸亏你避繁就简,换修结合,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淘汰下来的手机就算换了电池也是运行不畅

对,芯片的漏电+APP的臃肿+存储的寿命,只会越来越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能刷机么,系统刷机是不是能快一点

有搜了一下教程,不去干这种事,麻烦,而且手机有账号。

网友:
手艺不错,能拆现在的智能机还能装的好看就很不错了.现在的智能手机拆机都不容易

网友:
搞完还挺漂亮的

网友:
屏幕怎么不换

网友:
你这一整,立马变新机

网友:
能够修复这么多问题很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