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净水机。原计划改造后再发帖,现决定先发帖咨询。

楼主(2025-06-13):
家里的净水机是 16 ? 年 的,当初朋友送的。用到现在一直很稳定。是典型的净水机。线路图如下。我估计是 50G 的滤芯。

中间有一次,网上有人说可以去掉后置的 T33。因为我也有强迫症,追求极简,所以我就去掉了。。。刚开始没啥发现,后来发现有味道,说不上来是啥味道,类似消毒剂  碘  的 味道。后来,因为之前的 T33已经扔了,就买了新的 T33。装上去后,感觉太好了,基本上和哇哈哈 纯净水 差不多。

最近这段时间,发现水有点 涩 的感觉。于是拿出TDS 测试一下,发现 数值 20 .。。我这里 原水 数值 65 .水质还行。

这个机器 好像有  2  3 年 ,没有换过任何 滤芯。也懒得弄。现在数值到了 20 ,于是决定换 一套 滤芯。

在网上看滤芯的过程中,我发现现在有这种机器。

没有电机,没有压力桶。 追求极简的我 决定把我的机器阉了。弄成这种机器。

具体方案如下,原来的 3 级 前置滤芯保留。新购买 400g 滤芯和外壳,1500 废水比例阀。(原水 65 的情况下,这个比例阀好像有点大了。)4 面阀。转接头若干。前边 3级 过滤后进入 RO 。出水口按照上图的方案,可能 不用T33 ,毕竟已经没有压力桶了。

东西马上到货,计划周六开始弄。现在咨询群里 大佬 。这种方案是否可行。?

其实我这台机器我自认为有个优点,就是一体化水路,网上找的图片

个人感觉这种好像挺高级。

还有一些想法,网上看了很多,关于 废水比例阀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原水压力恒定的情况下,废水越少,纯水就越多,但是膜的压力也越大。寿命就越短。低废水并不是高科技。反之亦然。

但是很少有人提及 原水 的 TDs. 其实 原水的 tds 也很重要。例如某厂家宣传 废水比 1:1.  请问,原水 tds 400 和 20 ,废水比都是 1:1 ?你觉得是真的吗 ?

我估计,以后的 纯水机(也许现在已经有了),和发动机差不多,有若干传感器 (原水,净水,浓水 TDS 传感器 3 个,膜前压力传感器一个),若干执行器(电子膨胀阀控制废水比,变频电机控制膜前压力)有 ECU 计算后 执行。到了那时候,这帮 折腾净水机的大佬估计都没啥玩了。

网友:
RO反渗透的没压力泵水过不去吧,400g的还得需要个更大的泵

网友:
没有增压泵,RO膜达不到工作压力。有效果?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看搞一套

网友:
可以,但水压要有3以上才好用

网友:
可以不开增压泵,水压低层4楼和小高层顶楼都行

网友A:
现在自来水一般有4-5个压,楼主搜的这个方案是四通阀方案,可行,我给朋友装的一套用了快两年了,还不错,不要拘泥于压力,当然建议楼主测一下家里自来水的压力,太低了不行。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选择方案前一定要了解自家自来水的压力、水质,再来确定方案,废水比一定要考虑原水水质,同时还要测废水水质,不是废水越小纯水越大越好。

另外,楼主拆掉小T后感觉水有味道,我想问的是楼主用了十几年的机器,换过滤芯吗?特别是RO膜,我怀疑RO膜污染太严重了,楼主原水65,纯水20,充分说明RO膜早就不行了,这味道并不一定是因为拆了小T,而且压力桶可能也被污染了。我个人是觉得小T对于有桶机来说意义不大,特别是非直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来水一般有4-5个压,楼主搜的这个方案是四通阀方案,可行,我给朋友装的一套用了快两年了,还不错, ...

拆除 T 33  是 一年前,当时 纯水 5-6 . 那时候就有  碘  的 味道。

最近一个月发现 水 有点 涩,测量后 发现 TDS 2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自来水一般有4-5个压,楼主搜的这个方案是四通阀方案,可行,我给朋友装的一套用了快两年了,还不错, ...

这个东西是 四面阀,不是 四通阀。

网友:
没有电机的净水器一概不考虑

网友:
原来50G的,是小了点,现在都是400G以上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是 四面阀,不是 四通阀。

叫习惯了。

网友:
想起来里面一堆东西就恶心,我还是直接用

网友B:
增压泵必不可少

网友:
那种带压力罐的是不是就是喝陈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必不可少

这话说绝对了,我没有实测纯水机工作时膜前压力,估计并不太高,达不到RO膜的最佳工作压力,估计五、六个压吧,但现在市政供水大多是五个压,二次供水的更高,这时候要泵干什么?

网友(2025-07-20):
无泵po要求市政水压高才有用,低于0.2就没有用了 所以建议利用管网夜间压力高时候多制水存高位水箱或者压力桶。

网友:
其实直饮纯净水每天5升就够了

网友:
以前水厂的质量好,现在估计水厂很久没有维护设备了,水质不如以前,准备入手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