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博联智能插座 上电没反应

楼主(2025-06-13):
各位师傅,一个智能插座,上电没反应,判断应该是电源隔离模块损坏,网上找不到相同的替换,也整不明白四个输出脚定义。请各位指点下,或是推荐下电源隔离模块产品信息,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这么冷清~

网友:
输入端万用表量一下,或者跑线看哪个脚连接到了零火线上了,输出端跑线到电解电容看正负极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这么冷清~

冷清!你放个局部图,也介绍不详细,让人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清!你放个局部图,也介绍不详细,让人猜吗?

图片是元件部位,其它就是三角插孔了~

网友B:
没有输出,就从输出口向前找,看看怎样连接的。

网友:
跑下线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出,就从输出口向前找,看看怎样连接的。

模块上是5v输出,但是怎么是四脚?

网友:
除非是生产厂家的工程师看到你的问题,人家还得愿意告诉你。
建议再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没用过智能的插座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