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前雨刮电机里的热保护器如何选型

楼主(2025-06-13):
前雨刮电机里的热保护器坏了,请教一下有没有兄弟知道这个热保护器如何选型的呢?坏的这个上面没有型号。。。
电机是12v 50w

网友:
这种特殊电机,范围较小(每个配件供应商方案也不一样)基本很少有通用配件,或者流出配件。可能要去闲鱼看看有没有拆车件,替换总成,这个就做备件吧

网友:
打开外壳看看里面是什么

网友:
感觉外面套了个铁壳,还可以拆下看看,一般按漆包线的绝缘等级定温控器温度,比如E级120度线就选70-80度温控器比较保险

网友:
这个和鼓风机里面的一样,鼓风机的电阻也是这个东西。一般没人修,直接换电机了。

网友:
就是个温度保险

网友:
从来没修过这东西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b7xntkkyqlbgrjulyib

拆过,早期电动工具电池组中就串了它,里面就是个双金属片加触点,尺寸装得上电流够找温度80度左右均可替代

网友:
等大神吧,不常见的配件

网友B:
过流断电保险,类似于升降器电机里面的保险,当电机堵转时,电流过大就会断开,冷却后又恢复正常,这个零件是很难买到的。

网友:
锈成这样了,放过它吧,买个新的换上算了

网友:
我有一包125度的温度保险

网友C:
80度的保险选一个装上。不行就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度的保险选一个装上。不行就短接了

短接不行,车规要求,该有保险的一个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断电保险,类似于升降器电机里面的保险,当电机堵转时,电流过大就会断开,冷却后又恢复正常,这个零件 ...

是的,电流过大发热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priceTId=215041e917497807212646701e19e7&utparam=%7B%22aplus_abtest% ...

淘宝上我看了,有140度,170度,我不知道选择这些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一般不需要的!!!

网友D:
堵转是结构的问题,把结构上该处理的处理,该润滑的润滑,这个器件能找到替换的就用120°左右的替换,类似电机的耐温至少都是150°。
找不到就直接短接,没有问题的,后面还有保险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转是结构的问题,把结构上该处理的处理,该润滑的润滑,这个器件能找到替换的就用120°左右的替换,类似 ...

感谢!找找看。。。。

网友:
感觉再换上去也会烧的,不如整个电机换了。
换这个只是修了表象,但为何高温才是要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