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新手,想入一台单反,预算1500内,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

楼主(2025-06-13):
新手,想入一个单反,包含镜头,全套,预算1500元内,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二手的也行。

看了黄鱼上,有一个佳能1500D,价格1500元包一个镜头及配件,但是要自提,不邮。其它的1500D价格要1700-2000左右。超预算了。

有没有其它好的推荐 ?

网友:
自提的要小心,你没有足够的时间验机试用,很容易上当。

网友A:
1500内买单反,很难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内买单反,很难有好的

是啊,我看黄鱼上佳能1500D大多都在1700元左右上下。你有啥好推荐

网友:
如果仅仅是玩玩,建议你买一个尼康的D80加一个18-105的头,完全 够你用了。
这机器算是最后的CCD,直出色彩很不错。
没查过价格,感觉成色好的,应该不到你这个价格。

网友:
我不喜欢单反,又大又沉,还容易长霉斑,我喜欢佳能的高端小数码机

网友:
小黄鱼同城交易,要注意哦

网友B:
真假佳能1500D单反!深水鱼入手EOS1500D,踩了个大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564-1-1.html
新买的佳能EOS1500D,感觉掉坑里了,会不会是1300D改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471-1-1.html

网友:
这个价位也只能是二手的了,现在全新的价格反而比以前更高了因为大多机型都停产了。

网友:
自提面交更容易受骗,没时间体验有没有暗病

网友:
如果真是想拍照不如买个手机,1500二手小米13ultra系列或者加钱买vivox系列

网友:
1500内买单反,有这么便宜的吗?连一个镜头的价格都不够吧

网友:
一入单反深似海

网友:
咸鱼上坑太多了,一定要仔细分辨

网友:
单反是摄影者入门必备神器

网友:
说句实话,这1500元的单反效果还不如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假佳能1500D单反!深水鱼入手EOS1500D,踩了个大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8564-1-1.html
新 ...

谢谢您啊,我看了一下,还有1300D造假成1500D的事情,真奇葩。

网友:
刚看到 索尼zve10 套机才35张  不如买新的

网友:
只能二手的,推荐550D这种机器或者极限一点450D也可以,推荐机器在400-500元,然后买一个狗头,一个定焦,一个200端长焦,佳能300长焦一个镜头就1000了,不够了,狗头随便焦段广点就可以,定焦50小痰盂买个年代久的可以,就这个定焦最关键,长焦可买可不买,上那种长焦狗头也可以,300端狗头350-400块,只能拍着玩玩,素质不用想了,也没防抖。

网友:
尼康的D5300?这个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