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怎么把8欧喇叭变成4欧?

楼主(2025-06-13):
家里闲置有一个6.5寸喇叭,标示为8欧,想把它改成4欧的,用在移动音响上(此音响要求4欧喇叭)。计划把它拆开,减少音圈匝数,以降低阻值,变成4欧,不知这样行不行,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不用改啊,可以直接用啊。

网友:
一拆就废,直接接音响上就行了

网友:
估计你的方法行不通,喇叭影响音质的参数很多的,欧数大小是用的线粗细不一样,圈数也不一样,你拆绕线的圈数,然后在动圈上就等于少了一半圈的振动范围.除非你把所有线拆下来再重新绕,绕的时候还要注意分布间距.但线少了,不一定能带动振膜发出想要的声音,因为带不动振膜就会出现哑音

网友:
直接接音响上就行了,只是功率减半。

网友:
两个8欧的并起来是不是可以当4欧的用?

网友:
别折腾那玩意拆开基本就不能完好的在搞回去,要不废了要不不同轴出现破声,动手能力强当我没说因为以前玩音响就自己组装过大磁体喇叭挺费时间和耐心的。

网友:
直接用
一拆就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之所以想改,就是因为安装到移动音响声音小,想让它电阻小点,声音大点。

网友A:
修喇叭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手工,普通的维修师傅是干不了这个活,喇叭改阻抗用变压器才是正道。

网友:
直接用吧,能动音圈的都是行家了。要动纸盆和弹波了

网友:
并联个8欧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喇叭是需要非常专业的手工,普通的维修师傅是干不了这个活,喇叭改阻抗用变压器才是正道。 ...

用什么样的变压器?请指导,谢谢。

网友B:
我觉得并联个8欧的电阻太麻烦,要不再并个8欧的喇叭拉倒,两个更响

网友:
8欧的表现力比4欧的好,不要变宝为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并联个8欧的电阻太麻烦,要不再并个8欧的喇叭拉倒,两个更响

关键是再没有安装位置了。

网友:
行不行只有你自己试过了才知道

网友:
给大家打个样,看后续结果。

网友:
似乎、大概、肯定不行。

直接用,效果一点都不差,甚至更好。

如果相反倒过来,输出8欧姆的音响用4欧姆的喇叭,可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