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收了一个咖玛有线鼠标,插电脑上无法识别,如何入手维修

楼主(2025-06-13):
排除了线和USB插口的问题,现在怀疑是主控芯片坏,或者是线路上零件损坏。如何在没有可更换零件的情况下,判断是哪个零件出问题了,为了检查方便,激光透镜和激光头已经拆下,左右微动也已经拆下。

网友A:
这种情况最明智的就是把有用的配件留下,比如鼠标线,其他要不当配件,要不就扔了吧。现在鼠标好的也不贵。

网友:
如果USB线是通的,那确实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感觉没啥维修价值了,毕竟现在全新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
线和USB插口
那2个土黄色的振荡器

网友:
万用表测下贴片电阻电容这些,别的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我之前修过一个,测出来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换掉就搞定了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看看电压到哪里没有了,再测测电流,真的不知道咋修

网友:
这个还真的需要有些电路知识储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明智的就是把有用的配件留下,比如鼠标线,其他要不当配件,要不就扔了吧。现在鼠标好的也不贵。 ...

二○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网友:
先换个鼠标线试试吧

网友:
鼠标也没啥搞头啊

楼主:
我当然知道买个新的,也知道它维修价值不大,但维修一样东西是看它的价值吗?而不应该是掌握它的维修方法,积累维修经验吗?我到目前为止鼠标维修,也就是换换微动,换个滚轮编码器,这种不识别的还不会维修,说不定只要换个小贴片电容就解决问题了呢!这不比买个新的更有成就感吗?

网友:
顶多测一下供电是否正常,
真没修的价值

网友B:
激光引擎腿越多性能越好,这老鼠标值得修。
最容易摔坏的是两个黄色的陶瓷振荡器,优先换黑色芯片旁边的陶瓷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引擎腿越多性能越好,这老鼠标值得修。
最容易摔坏的是两个黄色的陶瓷振荡器,优先换黑色芯片旁边的陶 ...

谢谢您的建议,换了试试看!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Y1和Y2两个晶振,看是不是坏了,晶振不耐振动,可能摔一下就挂掉了,具体检查手段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或者万用表测晶振两个脚的电压。如果晶振坏了,更换同频的晶振估计就能好。
接下来就只能更换主芯片了,不过那24脚的有点像是单片机,如果是单片机的话,更换也没用,因为你没有内置的程序,空片换上不会工作。
最后一个就是光电感应器芯片,不过根据你这故障,这芯片出问题的概率比较低。
至于其它分立元件,检查起来也比较容易。

如果楼主想用它练技术,基本上就是上面三个点。如果不是为了练技术,修起来的确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Y1和Y2两个晶振,看是不是坏了,晶振不耐振动,可能摔一下就挂掉了,具体检查手段可以用示波器 ...

谢谢您的回复,我只是想空余时间练练手,掌握点维修技术。多学不吃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引擎腿越多性能越好,这老鼠标值得修。
最容易摔坏的是两个黄色的陶瓷振荡器,优先换黑色芯片旁边的陶 ...

昨天正好有空,按照您的维修建议,更换了陶瓷振荡器,确实是这个坏了,是靠近主芯片的那个,更换后,恢复正常使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Y1和Y2两个晶振,看是不是坏了,晶振不耐振动,可能摔一下就挂掉了,具体检查手段可以用示波器 ...

确实是晶振的问题,直接更换了主芯片旁边的那个,鼠标就能正常识别和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