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纬达斯WD-6039台灯

楼主(2025-06-13):
安卓口充电

铅酸电池

准备改c口充电,看用哪种合适

选了这个

最后改了锂电池,加了1节18650电池到里面,忘记拍照了

网友:
改了充电方便

楼主:
现在是c口的天下

网友A:
这种灯亮度不够

网友:
这C口改的,给59分

网友:
这种我一般改5525,优点是好固定,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亮度不够

确实,5W左右的充电台灯阅读写字足够,干精细活必须插电大功率才够亮度

网友:
开关关掉指示灯还会亮。。。

网友:
带充电和电池保护的c口小板一块多钱,一两个锂电池,手机里面的就行

网友:
这C口咋固定的,不怕一捅给捅掉了吗?

网友:
这还是铅酸电池!!!

网友:
这改得太完美了!

网友:
简单实用的改造

网友:
还是铅电池经济,实用。

网友:
改C口充电,众望所归

网友:
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改锂电,加充电保护板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挺好,可以继续战斗了

网友:
改的好,连垃圾电池也换了,这下完美了。

网友:
既然改口了,还不如直接换锂电池和充电板